[维修] 马自达阿特兹;后门限位器到货,解决门子开度定位,完成!

楼主(2024-09-17):
2015款,正常家用八年,后门限位器磨损支撑不住,没段落感了。原装也是缺润滑,另这配件也可能设计的阻尼块不耐用。新的长马配件到了,阻尼块体积小很多,耐用否难说。。。

网友A:
马6开起来怎么样?

网友:
看着两个结构不同啊

网友:
劳苦功高啊

网友:
高人,什么都能干。

网友:
经常喷点wd40应该不错

网友:
应该不是原装的吧

网友:
长马,7W公里,8年,这个部件还没坏。应该不算易损件。 我的门缝胶条卡不紧了,前几天擦车无意碰着直接掉了。

网友:
耐用度需要时间去验证

网友:
新的看起来不如原车的哦

网友:
原车的不要扔掉,可以只换磨坏的限位压块。只是压块比总成稍微便宜一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6开起来怎么样?

弯道小王子

网友:
阿特兹停产了哈?马自达估计不会考虑纯油中级车了

网友:
这个松了就早点换了吧,去年我那老马3停车开门的时候突然一阵风刮过来,因为限位器拉力不够,门直接被大风刮开碰到了旁边的奇瑞新车上,人家车门被砸掉了一片油漆,走保险赔了一个面的油漆钱。

网友:
这个限位器要经常涂点润滑脂才能用的久。

网友:
14款昂克赛拉,好像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梁家辉最近接了马自达广告,说马自达准点不迟到

网友:
自家车比较任性,直接换新就可以。

网友:
新旧限位块调换一下

网友:
这个门板没有用防水膜真是不错,本田的都是防水膜,时间长了底部就容易漏水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