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钻头规格好多,如何整理收纳比较好?

楼主(2024-09-17):
好多钻头外观看起来差不多,

其实规格不同,
钻头一多就特别乱,
怎么办好呢

网友:
你这也不多呀

楼主:
还有些放在袋子里,没拿出来

网友A:
搞个矿泉水瓶,装里面随手一扔

网友B:
弄个这样的,把铣刀换成钻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这样的,把铣刀换成钻头就行了

这种架子也可以放小钻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矿泉水瓶,装里面随手一扔

要用的时候,如何找到对应规格的钻头?

网友C:
一个行医16年的牙医告诉你,可以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行医16年的牙医告诉你,可以用这个

这个是打磨头,不是用来放钻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行医16年的牙医告诉你,可以用这个

可以向你询问牙科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向你询问牙科问题么

可以问的啊,那个架子,也有不同的直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这样的,把铣刀换成钻头就行了

看起来多,其实就13个口径,普通家里钻头型号肯定比这个多吧

网友:
这还不简单,去买个离心管架就行了,就是几年前做核酸时,存放采样后的管子的架子。

网友:
随便找几个小袋子,  1.几的, 2.几的, 3.几的,4.几的,5.几的,6.几的, 分开放几个袋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矿泉水瓶,装里面随手一扔

瓶子里所有型号钻头混在一起么?

网友D:
我是直接放在盒子里面,随用随找

网友E:
一、找个盒子装起来(混装)
二、找个木板钻上不同直径的眼(根据需要),像5楼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直接放在盒子里面,随用随找

你用的什么盒子,可否上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找个盒子装起来(混装)
二、找个木板钻上不同直径的眼(根据需要),像5楼那样。 ...

你这方法不错,你的木板上立了多少个钻头呢
可否把图放上来

你用的盒子密封性怎样,不怕钻头受潮后生锈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方法不错,你的木板上立了多少个钻头呢
可否把图放上来

我是用盒子混装的,北方没有受潮的问题。

以5mm为分界点,5mm以下的和大于5mm的分开装在两个盒子里,1mm的就单独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