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锅的斗胆改造电饭锅 提高电饭锅保温温度到90摄氏度12小时自动恢复

楼主(2024-09-17):
用于客户熬药

附赠昨夜的月亮

网友A:
多试验一下,再怎么说这个是压力锅,虽然压力不高,但是失控了压力会升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试验一下,再怎么说这个是压力锅,虽然压力不高,但是失控了压力会升高的。 ...

完全保留原机电路,本电路有手动开关控制,即使模块失控也保持90摄氏度不开锅,已交客户使用一周且尾款已回才发出本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试验一下,再怎么说这个是压力锅,虽然压力不高,但是失控了压力会升高的。 ...

确实安全第一

网友:
煲啥食材需要90°保温炖这么久?

网友:
不错 高端的DIY啊

网友:
用于客户熬药

网友(2024-11-18):
我的改造和你相反,把电饭煲的保温功能变成30度,用来做醪糟、浆水甚至发面也可以,很好用,也是用的保温灯的点亮电压驱动继电器,所以不影响正常焖米饭和别的功能,不过,改造过程中发现继电器会抖动,影响控温,经研究发现;其实LED灯是高频闪烁的,肉眼看不出来而已,驱动信号加了电容滤波后,抖动消失,已经正常使用6、7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