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平板灯电源拆修。(1732WN是什么芯片没查到?)

楼主(2024-09-17):
最近办公室平板灯差不多2年了,陆续开始出现故障。

2周前,有个大电容和输出电容鼓包,网上买了一包电容回来,换上就好了。把我头顶上原来的老式荧光灯管灯盘给换了。

前几天,又坏了2个,库存的备件也换完了,没辙,开拆修吧。

1.大电容必挂:

2.输出电容打摆子,撑不住了:

3.sot23-5封装的1732WN芯片:

换上新的大电容和输出电容,正常点亮,换上之后照例烧烧鸡,发现过一会儿,亮度噌的一下,上了一个台阶,我一愣,咱这也不是买的亮度可调版的灯啊?

盯着这电源一盘算,觉得这个50V 2.2uF的小个电容,貌似忠厚老实,实则最可疑。

三下五除二地换了,一开,已经是最大亮度。

我可不是凭感觉信口开河,咱测过的。输出端电压67V时,亮度低一点。等涨到73V,亮度会变大。

因为不清楚这个1732WN芯片的原理图,咱也没办法冒充砖家,这啊那啊地分析一通为什么电容不良会引起亮度变化,就只能描述个现象。

就这样,换到天花板上继续996.

网友A:
D1,C2专供PWM。

网友:
副业电工,还负责修灯

网友:
稳压的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C2专供PWM。

高手,有数据手册或电路图吗?

网友:
我觉得能动板子的都是专家,小虾米也就换个配件!

网友B:
新灯安装前就拆开,更换类似的电容为红宝石优质电容,另外,查看硅脂、散热是否到位,恒流是否过大?经过这样折腾后,居然连续正常使用10年,没有出现任何故障。不过,绝大多数是散件组装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灯安装前就拆开,更换类似的电容为红宝石优质电容,另外,查看硅脂、散热是否到位,恒流是否过大?经过这 ...

说得对,跟过一个路灯的项目,品牌的电源一般也只管保修最多7年。

要上10年的,通路货几乎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有数据手册或电路图吗?

没有,瞎猜的。

网友:
办公室的有什么好修,直接换新。

网友:
换电容就能正常,也算简单方便。

网友:
需要折腾一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