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佰达铁锂保护板改三元理后压降过大,能如何改

楼主(2024-09-17):
在海鲜市场上看到嘉佰达保护板铁锂和三元似乎只要改参数就可以切换,于是纳入了好几块本身是铁锂的15串保护板子。

板子电路,是这样式的

连了蓝牙自己改了参数成立三元锂的,这时候都一切安好,app里面显示也正常

用表测试时,发现过板压降达到9v, 从B-的55V到C-的46V。猜测原保护板设计给铁锂用不到55V这么高给限制到46V了。
新手小白,一点思路都没用,请问各位能指点一下怎么把电压改成没压降吗??

本来以为只是这块板子是坏的,然后换了好几块,结果都是一样,都给输出从55V给降到46V了

楼主:
补充一点,自动均衡也关了,想不到哪能弄的了。

网友A:
mos质量不太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质量不太行吧?

我换了好几块板 都一样的压降 。不存在所有板子都同一硬件故障。

网友:
三元锂电池就是压降大,不像铁锂,几乎80%都工作在53v左右

网友:
三元锂电池电压是3.0-4.2,15*3.0=45 15*4.2=63,你这板子55v保护有问题,电池充不满电

网友:
带载测一下看看啥情况。

网友:
把你蓝牙改参数的界面上传图片,你这电压肯定不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了好几块板 都一样的压降 。不存在所有板子都同一硬件故障。

三元必须有十几伏电压降的,工作电压2.9-4.2,一节压价1.3v,你这15节压降近20v了,一般15*3=45 15*4.2=63,充电过压应该是4.25,

楼主:
参数设置是在小象这个app直接点的聚合物参数,我啥都没改。你说的三元压降十几伏,我认为是低容量到高容量的压差吧,我这里情况是,标准电压3.7x15=55.5,过板直接给输出降低到46,用电设备认为亏电不给启动了。

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种所谓锁板的情况,但是app里面看不出异常。

网友B:
能充电吗?先充下电看看,你这电池基本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充电吗?先充下电看看,你这电池基本没电了。

3.7伏特是标准电压,肯定不是充电问题吧。你是让我用充电电压把板子给输出输入端的电压重置一下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7伏特是标准电压,肯定不是充电问题吧。你是让我用充电电压把板子给输出输入端的电压重置一下是吗? ...

聚合物电池,充满电单节4.2v,不会降低,不像铁锂充满电拔掉充电器就会慢慢降到3.4v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数设置是在小象这个app直接点的聚合物参数,我啥都没改。你说的三元压降十几伏,我认为是低容量到高容量 ...

你电池容量多大,显示剩余2.9ah,容量已经很小了,而且你3.7v电压,要是容量减小的电池几乎就没有电了,你咋不充电啊,充满4.2V都

网友(2024-11-08):
蓝牙模块是什么型号,多上点拆机图,另外你几块板子都这样情况吗,B-要接到保护板才行。

网友:
我觉得你接线有问题!我有这个保护板,三元铁锂都上过!都能正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