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用LM4863改造电脑小音箱,可改善耳机音质,效果很好

楼主(2024-09-17):
台式电脑那个绿色音频插口,直接插32欧的耳机,音质不咋样,我手上多款大品牌主板都同样这回事,不关质量问题,  而是主板的绿色音频口输出阻抗很大,好像是600欧,  接32欧耳机不匹配。
我很久以前就用TDA2822做功放接在电脑上再接耳机,音质有改善,  但又出现另一个问题:TDA2822的电压放大40倍,不可调,  而电脑输出的连接线带来的噪音给这个高增益的TDA2822.放大40倍,用耳机听有明显杂音。
这次我用LM4863重新改造, 电压放大倍数是3,  用耳机听不出噪音,反复对比,耳机听能获得很好的音质,  又能带动小喇叭,  插耳机后能关断喇叭,详细看官方文档,我用的是立创领券买的UTC友顺LM4863,  详细中文PDF可参考华冠LM4863,Rf取值30k,Ri取值20k,就是放大3倍,
图中的耳机插口使用立创 编号C397337那个,USB电源插口是立创编号C5187470,都是领券买的

网友:
芯片功率小点

网友:
电脑音频用屏蔽信号线才效果好一点。

网友A:
请问一下,MAX4410耳放板可以用在同样的使用情况下吗?

网友:
胆机加耳放,完美输出

网友B:
其实2822的增益是可以改的,就是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2822的增益是可以改的,就是调电容

改哪个电容?我在5脚和 8脚各加一个电阻,结果出现自激,所以放弃了,换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MAX4410耳放板可以用在同样的使用情况下吗?

你这个没接触过,不了解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C:
的确是这样,输入要匹配,输出也必须匹配才能达到最好效果。

网友:
看样子是D类

网友:
改的耳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这样,输入要匹配,输出也必须匹配才能达到最好效果。

他原来用2822有噪音 ,可能就是输入端没有做阻抗匹配,或者没匹配好,其实就是对地接个阻值合适的电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