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一个斯巴鲁加装的后电动尾门控制器

楼主(2024-09-17):
一个2019年斯巴鲁森林人加装的电动尾门坏了,全部拆掉换成普通的气撑杆,这个是换下来的控制器,拆开看看

网友:
有ATI显卡既视感

网友:
不解析一下原理么

网友:
有汉字,好评!

网友:
还有tf卡槽

网友:
后加装的搞不好电瓶挂的快,

网友:
数字转模拟

网友:
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TF卡升级用?

网友:
一个门开关这么复杂

网友:
后期加装的东西就是这一点不好,初开始光鲜,后面耐久度和可靠性一点也没有保障。
除非自己动手加装原厂部件,不然外面搞的到了几年后总是容易三天两头出问题。

网友:
怎么这么复杂啊

网友:
用料比较下本啊,另外stm32f105的单片机挂个sd卡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