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各位家里有锂电吸尘器么?买哪种比较好?

楼主(2024-09-17):
打完孔,一地木屑、塑料屑,或者金属粉,

拿带线的吸尘器清扫,也是有些麻烦

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锂电吸尘器,会不会方便很多,
但是买哪种锂电吸尘器好呢?要求吸力大一些,毕竟木屑金属粉还是要吸干净的

网友A:
这还用问吗,锂电吸尘器第一名当然是戴森了。

网友:
国产的锂电吸尘器已经很多了,买个500左右的完全够用

网友B:
吸尘器其实有个弊端,吸的同时,更细的粉尘会从排风口排出,地上看起是吸干净了,其实空气中早就细灰到处飞了,吸拖一体机你值得拥有,要加水吸尘拖地一起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用问吗,锂电吸尘器第一名当然是戴森了。

为了打扫卫生专门买戴森是不是太费钱了

打扫房屋还是用插电的好,价格便宜,吸力大

用锂电,只是打扫局部,吸个几秒、一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尘器其实有个弊端,吸的同时,更细的粉尘会从排风口排出,地上看起是吸干净了,其实空气中早就细灰到处飞 ...

你家里用的吸拖一体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家里用的吸拖一体机么

必须的哈!

网友:
家里人在实体店购物送的一个杂牌的,感觉不太好用,也在留心个性价比高的。

网友:
戴森不适合金属粉尘!

网友C:
科沃斯扫地机器人,APP控制,围着你转也可行,

网友:
看用途的, 1. 打螺丝用,大有威克士20V,     2. 家里清洁用,    戴森,   3. 有小孩或宠物,   洗地机

网友D:
我有博世工具,买了博世18V吸尘器,还可以吧,比起10万转的X森应该差不少

家里有地方的最好买旋风式的,旋风式,旋风式

网友E:
木屑粉尘建议加旋风集尘,什么吸尘器也架不住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木屑粉尘建议加旋风集尘,什么吸尘器也架不住造。

旋风的寿命也不长,桶会磨穿。

网友:
推荐无刷的,或者适合21V电动工具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博世工具,买了博世18V吸尘器,还可以吧,比起10万转的X森应该差不少

家里有地方的最好买旋风 ...

博世18V吸尘器吸力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科沃斯扫地机器人,APP控制,围着你转也可行,

科沃斯是家用,这里的吸尘工具有点像工地清扫了

楼主:
你这个一体机什么牌子的?型号是什么?用多久了,好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博世18V吸尘器吸力大么?

个人感觉一般吧,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