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直线轴承拆过没?我来拆一个瞅瞅啥结构

楼主(2024-09-17):
带娃出去玩一天,回来小人人累不累不晓得,咱有点累,本来想拆电钻,看见这个直线轴承,很久之前就想了解这东西啥结构,网上搜索结果是一头雾水,有时间又有材料,拆一个长长见识。

图片乱不乱我也不晓得,文字先说明,然后配上颠三倒四的图片大家就能看个七七八八,咱就没白整。
这个是LM20UU,两头油封上有字,拍不清楚。
两头油封盖类似于塑料密封盖轴承的盖儿,一字螺丝刀捅缝隙里一挑,就下来了。
准备个纸箱子或者塑料盒子,从另一头轻推,还没来得及拍照,哗啦啦,滚珠就全部开溜,一个不剩,就剩空落落的保持架还剩半截在轴承筒体里,拍个照吧。
轴承筒体外径32长度42,两端开环槽,油封就保持在槽里,油封槽没有经过精磨。内部有五条凸棱,凸棱顶部精磨过,长度大约23毫米,两端大约7.5毫米长度做滚珠过度导向,也就是车出斜面。整个内孔呈五边形,保持架也是五边形,五条凸棱正对保持架五边形每条边的中间,形成轴承滚道,保持架凸起部分做的是滚珠循环途径。
20的直线轴承有大约105颗钢珠,直径大约3.183毫米,为啥不确定?珠子太小了,不好数,老想从指头缝里溜走,有没有偷溜的我也不知道,至于直径嘛,尺子估计最少20年没去过计量局,准不准我也吃不准嘛,我就这么一量,大家就这么一看,差不多就是这结构和尺寸,理解结构跟工作方式就妥了。
装回不考虑,没用处了,装回也是丢那生锈。任务完成,洗洗睡去。

网友A:
没见过这种,干啥用的???

二○二四年九月十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种,干啥用的???

圆柱形导轨上代替轴套,变滑动为滚动,可以减少滑动阻力,减少爬行震动等等,效果好寿命长,可以应用于各种机械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种,干啥用的???

头一次见这东西。
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种,干啥用的???

回帖还自动添加日期?论坛插件吗?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东西用在哪 些设备上?

网友:
第一张图应该开闪光灯拍里面的珠子

网友:
这个还是见得多,设备上往复运动的多。

网友:
直线轴承可以在滑竿上面使用

网友B:
还是想象不出运动时珠子是如何滚动的,比抽屉滑轨里的珠子运动方式高级多了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种,干啥用的???

圆轨(光轴)滑动轴承  不是常见轴承那种转动的 这个是前后滑动的 便宜的cnc小鸡都是这种光轴结构  还有一种C字型的轴承

  好点的是方轨  湾湾的上银比较出名  还有很多大陆的方轨

网友:
以前的轴承都是轴向和径向,还第一次见这轴向滑动的

网友:
用两个轴承装在两端可以代替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柱形导轨上代替轴套,变滑动为滚动,可以减少滑动阻力,减少爬行震动等等,效果好寿命长,可以应用于各 ...

谢谢普及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想象不出运动时珠子是如何滚动的,比抽屉滑轨里的珠子运动方式高级多了 ...

看珠子循环道设计,应该是轴承沿轴向移动时参与滚动的珠子到达珠道端点b时就进入循环道bcd,在后续珠子的推动下再沿循环道回到珠道始点a进入接续滚动。
如果这种轴承是用在圆柱形杆上,那么轴承也可以如普通滚珠轴承那样绕轴转动。
然而这只能算轴承的外圈加珠子及珠架部分,还需要刚度及精密度跟轴承外圈相同的“轴”配合才成。

网友:
应该还能装回去

楼主:
能是肯定能,只不过装回去也没用,当初买轴座里带的,轴座已经做了别的,这个没用了。装了三槽,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