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实现电脑一开机就进软件界面?

楼主(2024-09-17):
公司仓库领料处有一台电脑,希望每次开机直接进入领料软件,如何实现?

网友:
添加到自启动就行吧

网友A:
软件没有开机启动选项的话,就把软件快捷方式加到启动文件夹。

网友:
打开注册表

找到路径: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

修改shell的数值:explorer.exe替换为你要自动启动的软件路径

网友:
百度比这里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没有开机启动选项的话,就把软件快捷方式加到启动文件夹。

软件怎么能全屏呢?

网友:
开始菜单,所有程序  启动,把你的程序拖到里面去,开机就直接启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怎么能全屏呢?

软件能否全屏要看软件自己内部设置的,有的软件带选择,有的软件是打开直接全屏

网友:
简单点的直接按楼上几位的方法操作
复杂点但更完善的看这个
https://learn.microsoft.com/en-u ... verview?tabs=intune

网友:
让电脑服务公司做成类似超市收银的那种客户端

网友:
软件开机启动楼上说了俩步骤都行.
关于启动全屏那要看软件是否内置后缀设置功能,内置后缀设置功能的话就把软件发送桌面快捷方式,在快捷方式属性页增加后缀设置全屏,然后把桌面快捷方式放在启动目录即可.

网友:
把程序快捷方式添加到开机运行清单里就行

网友:
这种问题 问百度比较快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玩过,进来学习一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