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碳素钢和合金钢有什么区别?为何碳素钢的手机支架更贵一些?

楼主(2024-09-17):
1、化学成分不同

碳素钢:是指含碳量低于0.25%的碳素钢。
合金钢:是在碳素钢的基础上,在冶炼时特意加入一种或多种合金元素以改善其性能,合金总含量小于等于5%的称为低合金钢、合金总含量为5~10%的称为中合金钢、合金总含量大于10%的称为高合金钢。

2、特性不不同
碳素钢:塑性、可焊性均较好,但强度稍差。
合金钢:由于根据需要加入了不同的合金元素,使得其综合性能较好,或有其特殊的用途。

按理说,合金钢的成分更高级,
但是为何碳素钢支架的价格反而高呢?
手机支架买哪种好?碳素钢还是合金钢

网友A:
这个和做工有关和材料关系不大,物料成本裁几个钱,加工成本和营销成本才是大头。

网友:
二楼说的对。。

网友:
又好又便宜,买合金钢。

网友:
不错,便宜实用

网友:
你以为手机支架会是真材实料

网友B:
搞错了吧老大,那个“碳素钢”并不是钢铁的“钢”,而是碳素纤维等制成的材料(譬如钓鱼竿等)既有钢材的刚性又很轻便高强度等远超钢铁的性能,若优点多多自然比合金钢质的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错了吧老大,那个“碳素钢”并不是钢铁的“钢”,而是碳素纤维等制成的材料(譬如钓鱼竿等)既有钢材的刚 ...

碳素钢不是钢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做工有关和材料关系不大,物料成本裁几个钱,加工成本和营销成本才是大头。 ...

这种2.1米的支架加工成本一个是多少钱?

网友:
我认为但凡加了佐料的合金刚总是比碳素钢高级,感觉它说的“合金”不知道会不会是锌铝合金的“合金”

网友:
卖家说的碳素钢=钎维增强塑料,合金钢=铝合金,

网友B:
那你得拿磁铁试一下,被吸引的话就是“钢”,但是那通常叫“碳钢”而叫“碳素~”的通常是碳纤制品,磁铁不会吸,譬如“玻璃钢”是玻璃纤维与环氧胶的合体物,不会被磁铁吸,不算“钢”。

网友:
这种东西的原材料成本差别可以忽略不计,价格差主要是制造和营销上的差别。

网友:
合金钢的成分更高级

网友:
合金怕是那个锌合金

网友:
只是为了表示比塑料的高级

网友:
卖家说的,和你理解的不是一个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2.1米的支架加工成本一个是多少钱?

这玩意成本能从几块钱飘到几千块,没有具体的细节根本无从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得拿磁铁试一下,被吸引的话就是“钢”,但是那通常叫“碳钢”而叫“碳素~”的通常是碳纤制品,磁铁 ...

碳纤维的从来不会叫碳素钢的,怕沾染了钢这种便宜东西,卖不上价格。

网友:
一个里面掺了碳的,一个是金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