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电动自行车用的led灯

楼主(2024-09-17):
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能用嘴新的贴片LED算不错了,现在已经很少看到早期的那种“草帽”LED了

网友:
基板感觉好薄

网友:
散热好大啊

网友:
买过同款,新的亮度很行,亮用了几小时后衰老明显.

网友:
85UH的电感,不知道贴片电解电容是输入还是输出滤波,这种设计太省料了,再咋说输入加滤波是保证恒流电路工作正常,输出滤波是保证LED工作安全,避免工作涌浪,

网友:
一般外卖不用这样的,因为他们晚上用的时间长,对于下班后就很少出去的用起来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超大散热片,焊点圆润饱满,超大滴胶覆盖防水,还便宜,你还等什么呢?赶紧下单吧!

网友:
可以了  至少是专用降压驱动芯片 可以宽电压  这种最低12V最高96V好像  而且灯板是铝的   不是那种玻纤板的电阻限流的

网友:
感觉还行,恒流的,铝基板。这是直流的,不像6楼说的那么要求高。

网友:
亮度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老热了这得

网友:
拆掉后盖装个大块的散热器上去行不?

网友:
芯片集成度越来越高,需要的外围比以前少。可以换3535陶瓷灯珠提高光效。

网友A:
我的也不亮了,不知道是不是烧了

网友:
前几天捡了个电动车(龟车)用的透镜大灯,1.5A的适配器竟然带不动,里面还有电磁装置切换远近光,看着挺高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不亮了,不知道是不是烧了

看看开关是不是进水锈了,没有车棚放户外难免会淋雨

网友:
看着比较单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