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太阳能灯,先找个电池试试功能。

楼主(2024-09-17):
是磷酸铁锂电池,买了一个等货中。

网友:
太阳能板子呢

网友A:
这种好像都大同小异   塑料壳 铝壳  常见18650 和21700  26650  以及长方体锂电

电路方案基本上都一样  都是用来自太阳能板的电压识别为白天自动关闭LED

只要你拔掉太阳能板或者移动到阴处   就会自动点亮  而且没有电池保护措施   一直放电到不能点亮为止

网友:
光感,自充自动光亮,电池老化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好像都大同小异   塑料壳 铝壳  常见18650 和21700  26650  以及长方体锂电

电路方案基本上都一样   ...

那要用带保护板的电池好一点,要不然电池容易过放损坏啊

网友:
3.2V的铁锂?那还得换专用的保护板

网友:
有改进方案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好像都大同小异   塑料壳 铝壳  常见18650 和21700  26650  以及长方体锂电

电路方案基本上都一样   ...

是的,寿命短,亮度低,拆开难。属于厂家预设报废期。坏了再买,买了再坏

网友:
是磷酸铁锂电池啊

网友:
这电池在这么大的壳子里,显得小得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