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同一个网,一个路由,电脑能打开,手机打不开

楼主(2024-09-17):
某些涩涩的漫画网站,在同一路由,同一个网络下,电脑能打开,手机打不开,安卓苹果都这样,安卓用的X浏览器,苹果用的自带,手机设不设DNS都打不开,

网友:
这种不好说啊

网友A:
查看网关是不是和电脑网关一致

网友:
有的是网站对浏览器没有做手机端浏览器优化 导致不能正常显示   或者有的网站故意设置拒绝手机版浏览器访问     因为手机浏览器不方便搞推广

网友:
这个应该是手机浏览器的问题,和网站不兼容,或者是网站用了一些技术手段不让在手机端浏览以规避风险

网友B:
有可能是网关设置与电脑不一致,需要详细对比下手机和电脑的网段/掩码/网关设置的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网关是不是和电脑网关一致

都是自动获取,没单独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网关设置与电脑不一致,需要详细对比下手机和电脑的网段/掩码/网关设置的一致性 ...

都是自动获取,没单独设置

网友C:
路由器可能禁用MAC地址了

网友D:
估计是你的手机软件管家网站数据库识别这网站有问题就禁止了吧,老款的安卓手机应该就可以。

网友E:
把手机浏览器 开PC模式试试

网友:
电脑秒打开,手机会打开失败,UC浏览器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手机浏览器 开PC模式试试

试过,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你的手机软件管家网站数据库识别这网站有问题就禁止了吧,老款的安卓手机应该就可以。 ...

酷派F1 4.1的系统,MIUI 11 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由器可能禁用MAC地址了

禁用mac地址手机是上不了网的,

网友:
手机端多换几个浏览器试试,如果都不行,那就可以排除故障出在浏览器,再考虑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