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己扩容小米电视4A,65寸 8G变32G------------

楼主(2024-09-17):
5年前买的65寸小米电视4A,65寸 容量只有8G 更新了几次系统,空间也变得不够用了 ,安装1,2个APP就没空间了

看到人家扩容电视,盒子,智障音箱,之类的 。于是就开始做过功课, 读取原来EMMC固件写入新的EMMC就行,但看到说有些 EMMC有绑定 ,有的需要修改固件 恰好小米4A比较简单好折腾,写入固件后三清就可以正确识别空间了,为此自己还搞了EMMC简易编程器,其实就是读卡器主控做的 。买了俩EMMC 8G和32G 顺便验证下自己做的编程器  结果买到了翻新芯片 刮刮乐 下面还有一层丝印
上图

网友:
厉害啊,不太好整啊。

网友A:
粗粮做工还挺规整的

网友B:
同4A,内存能扩么?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不光是换内存,软件需要更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4A,内存能扩么?

这个还没做功课 不确定 不知道有没有电阻跳线之类的

网友:
对这种大神,只有膜拜的份

网友:
论坛不缺大神,按照这个模式,手机、平板扩容都不在话下

网友:
可否分享一下 编程器做板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粮做工还挺规整的

粗粮的电视好像是创维代工的吧

网友:
粗粮产品设计寿命是两年,你赚大了。

网友:
学会了学废了

网友:
翻新技术真厉害,居然能覆盖原来的丝印再搞一层,如何识别这种刮刮乐翻新呢?

网友:
好技术,赞
不改,这8G空间(剩余也得有4G左右吧)安装1、2个APP就没了?安装的是微信和淘宝么?

网友:
太厉害了,手工大神

网友:
LZ可以招商引资了

网友:
这技术可以啊....一般人玩不了....

网友:
技术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