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我的手电筒换个开关

楼主(2024-09-17):
好早之前在隔壁论坛买的手电筒,最近开关接触不良了,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用的,偶尔闪来闪去的,忍了好久了,今晚给换个新的开关。

手头没有一样型号的,新开关短了有两三毫米。

换上新的,朝里多拧一点,不影响使用。

正常了。

顺便拆开旧开关看看,结构和自动圆珠笔一样。

开。。。

关。。。

动片锃光瓦亮的,不知道为啥接触不良。。。

谢谢观赏

网友A:
我的手电也是,亮亮自动灭了,碰一下开关又亮了,不常用吃灰了,有空拿出来修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手电也是,亮亮自动灭了,碰一下开关又亮了,不常用吃灰了,有空拿出来修修 ...

就是开关的问题,我的这个出毛病的时候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
謝謝分享!打分了打分了,帮帮团不打分都白当帮帮团了。

网友:
我的手电筒也经常忽闪忽闪的,已经换过一次了,开关质量真差。

网友:
论坛换的C8也是这样,开挂拆出来看来看去,表面都看不出什么磨损氧化,但就是突然自动换档忽闪忽闪。

网友:
再分析分析,弄清楚咋接触不良的!
感谢!

网友:
打磨一下触点不行吗?

网友:
不知道喷点WD40神油能不能抢救一下。

网友:
不能忍,拆换,不知为何…

网友:
用WD40洗洗或许能好

网友:
我有个金属筒身的电筒是丝口脏了,接触不良,清理丝口后就好了

网友:
以前为了换这个开关,一下下买了好几个,实际上只用了1个

网友:
现在这种开关都不耐用

网友:
始终是折腾

网友:
你这两孔是自己钻的吧

网友:
把螺纹那些地方洗干净,再试试,有时候不一定是开关的地方。

网友:
原来这种开关里头是旋转式的,照例这样摩擦接触的不太会出现接触不良的,就是有氧化也可以磨掉呀?要不就是变形、或是弹力不足了?

网友:
动手能力很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换了开关又能用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