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目前手机大部分都支持快充协议,可以直接给供9V或12V电压而不协议握手...

楼主(2024-09-17):
有个疑惑,目前手机大部分都支持快充协议,比如申请9V或12V的电压。

如果我直接给手机提供9V或12V的固定电压(没有任何协议握手过程),可能出现风险么?

网友:
要不是看到你是帮帮团的人,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新来的了

一般来说,是需要根据协议进行升压的,不是直接上高压 ,按你这么说 我也没试过,也许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不可以的,手机内有电源管理芯片的。

网友:
直接加9V会坏掉。

网友:
应该不可以的,别把手机搞坏了。

网友:
当然不可以

网友A:
或许可以的,值得一试,觉得手机内部电源管理系耐压应该是够的,最多也就是不触发不让充吧,至少不会烧吧。
多年前我有个飞利浦的手机,标称5V充电,有一次使用了一个5V充电头故障了,手机居然屏显说充电器电压过高,让我检查更换,拔下一量有20V了,拆开充电头反馈光耦的覆铜断线了,处于开环状态。

网友:
会在一至三秒内冒烟,然后黑屏,最后成为纪念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可以的,值得一试,觉得手机内部电源管理系耐压应该是够的,最多也就是不触发不让充吧,至少不会烧吧。 ...

原来百度贴吧那个帖子是您写的啊,哈哈!我也觉得耐压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百度贴吧那个帖子是您写的啊,哈哈!我也觉得耐压应该不是问题。

百度贴吧?不记得了,好多年没上过贴吧了

网友:
手机没有问题,我的车充有一次坏了,直接输出12V了,充华为Mate9,充了一个小时,手机没坏,车充上同时连的行车记录仪坏了,记录仪里的卡都坏了

网友:
我记得以前一台三星手机是1A的原装充电头, 后来用2A的平板充电头一冲就坏了。 大概10多年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