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火眼金睛整完了,该整照妖镜了:mini+Micro+Type-C数据线线阻测试工具DIY测试

楼主(2024-09-18):
书接上回,前些天发了数据线检测工具的帖子《不知道手里的Micro、Type-C口数据线里有几条线?来试试USB数据线检测工具吧》,这算是有了火眼金睛;这个检测工具其实是有线阻测试的功能的,下图里箭头所指的两组2.54端子就是测试数据线VCC和GND的接口。但是由于PCBA布线比较细而且较长(只有两线测量的功能),实际测试线阻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所以就有了下面的帖子,继续做个照妖镜,专门用来检测数据线的线阻

这次要整的照妖镜:数据线线阻测试工具。
至于为什么不把线阻检测工具和前面的数据线测试工具做在一起,主要还是考虑用途不同,分开做更容易,各司其职。前面的数据线检测工具因为有24P的母座,比较考验焊接的技术,对很多人来说焊起来比较困难。而这次要做的线阻测试工具就比较简单,焊接技术要求不高,有点焊接基础的同学大概率能完成
在此还要感谢好友@海上生明月丶 帮忙画板,给明月点个大大的赞,今天还是中秋佳节,得往明月兜里塞两个月饼

板子的正面,每个USB接口对应四个测试孔(两个GND,两个VCC),测试孔是给开尔文夹子准备的,其中左侧两个Type-C接口支持四线法测量CC线,其余的接口(AC线、A-Micro线、A-mini线)仅支持二线法测量。四线法测量的线阻更准确,几乎就相当于真实的线阻,而二线法测量的结果包括了接口的接触电阻和PCBA布线等额外的阻值,所以测量结果会偏大,测出来的线阻用来定性比较合适,如果要做精确的定量测量,这个是二线法无法做到的。

板子的背面,整个板子的布线都尽量大面积铺铜,尽量减少在PCBA上的阻值。

板子需要用到两个Type-C的母座,这里选用了卧式的16P母座。

还需要一个mini的卧式贴片母座。

还需要一个Micro的母座,支持测量USB3.0的Micro线。

USB A口的母座,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大家选用母座的时候不一定要用下面这种肚皮上带固定脚的母座,用这个母座是因为我手里有存货(纯铜的母座),为了能插到PCBA上,我把靠近4P引脚两侧的固定脚给剪掉了;大家买的话,买那种有两个固定脚的正常母座就行。

新买的磁性夹具,用来固定板子然后焊接。

这个夹具非常好用,用手指按夹具的顶部然后下压,夹口分开,把板子放进夹口那里,然后松手,中间的弹簧回弹,夹子自动复位,夹口自动夹住板子。这货夹持板子非常稳固,下面的磁铁也很给力,吸在底板上之后硬拔几乎是拔不下来的,水平推它也比较费力。好用的东西往往价格是非常不友好的,这货26块钱一个,对,没看错,是一个的价格

夹住导线后,对接焊的时候也很方便。

给母座焊盘上涂上中温锡浆,尽量薄一点;如果没有锡浆,用烙铁给焊盘上锡也行。C口母座用的是16P的,实际焊盘就4个(2GND+2VCC),焊起来很简单。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板子上有几个焊盘是有过孔的,为了防止虚焊,最好先把过孔里用焊锡堵上(就是用焊锡把过孔先填满),再给焊盘上锡(或涂锡浆)继续后面的操作。

然后用风枪开265℃风速3把母座吹上即可。

这面的焊盘也涂上锡浆

然后把母座都吹上并焊好,再将两个母座的两侧堆锡加强一下。

把板子翻过来,把各个母座的固定脚都焊好,过长的引脚都剪掉。

焊接的过程比较简单,不要觉得它很难,不要被所谓的困难吓倒

准备好尼龙螺母和螺丝,准备装配一下,把板子整体抬高。

成品Get+1

下面开始测试各种数据线的线阻,测试工具用到了中创的ET430电桥,开机后先做开路和短路的校准。

校准完成,短路状态阻值为0.000Ω

一条无牌的Micro数据线

后面所有的测试,电桥的开尔文夹子都是以这种方式夹持在PCBA测试孔上

GND的线阻(后面所有的测试,电桥读数第1张图都是GND的线阻)

VCC的线阻(后面所有的测试,电桥读数第2张图都是VCC的线阻),这个线的线阻只能算很一般吧。

罗马仕的Micro数据线,线阻比前面那条好一些,中等水平吧。

还是一条Micro数据线。

塔菲克的数据线,以前在他家的旗舰店买的,线阻也算中等水平。

一条弯头的Micro数据线

是给大众OEM的线材,线阻比前面的几条都好一些,算中等偏上的水平,它的线阻比较小和线长也有关系。

再来一条Micro的短线

牌子是阿奇可的,这条线的线阻就比较好了,算是Micro线里上等的线了。

再来一条无牌的Micro线,对,大家没看错,线阻1Ω还多,稀烂的线

再来一条无牌的Micro线,线阻大,和上面那条线都是买东西随机赠送的线,质量都很差,后面会有这条线的拆解图。

再来一条USB3.0的Micro线

牌子是绿联的,USB3.0硬盘盒带的原厂线,线阻也是比较大,线阻太大会影响移动硬盘的供电,尤其是机械盘,这点需要注意一下。

再来一条古董的mini数据线

线是联想手机带的原厂线,这条线用了很多年了,两头的插头已经磨损的比较厉害了,所以接触电阻肯定会比较大,实测的线阻也确实比较大。

再来一条金玉其外的Micro线。

没牌子,很多年前买的,看着金光闪闪的价格也不贵就买了,实测线阻非常坑,用它来充电的时候很慢,后面会有拆解图来解释什么叫金玉其外

来一条AC线,斐讯H1硬盘盒的原厂线,这个线阻是阔以的。

一条无牌的AC线,卖家那边标称是3A线,虽然是无牌的,但线阻相当可以,不错。

再来一条AC线

这个牌子貌似没见过,实测线阻还可以,对得起它的价格(好像是一两块钱的样子)

再来一条会流动发光的AC线,这个线插上充电头之后,会有流水灯的光效,好看是挺好看,实测线阻也还凑合,卖家也算比较良心了,一般来说这种发光的线质量普遍不怎么好。

下面测一条CC线,无牌的,线阻也挺好的,不错,买的时候也是一两块钱的价格

再来一条谷歌的6P的CC线,线阻也不错,不过这个线价格就比较贵了,很多年前16块钱一条买的,坑啊

贵是贵,线阻还是不错的,这下心里就平衡了

再来一条16P的CC线

优越者的线,GND的线阻超低(应该是线材的屏蔽层也接地了),VCC的线阻比较大,但也能用。

再来一条24P(22P)满血的线

鸿硕的5A满血CC线。

线阻也不错,虽然是满血的线,里面供电的线没偷工减料。

再来一条CC线

deleyCON的USB3.0的线,线阻也不错,GND和VCC的线阻居然一样。

再来一条又粗又长的线

联想的135W CC线,线阻也很好,正经的线应该有的样子。

下面测试一下电商平台上很常见的三头线(一拖三)。

测试A-Micro接口,这线阻有点坑啊

再测一下它的A-C线阻,AC线阻只能说是勉强凑合吧。一般来说这种三头线的质量都不是太好,图便宜买条玩玩或者应急凑合用用还行,正经充电的话,不推荐用这种线。

下面开始拆解前面的那条白色的Micro线

一剪刀下去……皮好厚啊

两芯线,只能充电,不能传输数据,寥寥几根铜丝,线阻不大才怪呢。

前面那条金玉其外的Micro数据线,电子负载拉到1A电流,线的输出端电压只有4.5V了,线阻过大导致的压降非常厉害。

大众的这条Micro线也拉1A电流,输出端电压还是5V+。

电流拉到2A,金玉其外的线输出端电压只有4.24V了。

大众的线拉2A,输出端的电压几乎没什么变化。

金玉其外的线电流拉到3A,输出端电压只有3.95V,这么低的电压下,很多设备是没法正常工作的。

大众的线拉3A电流,输出端电压还能维持在5V

一剪刀下去,这皮是真tm厚啊,就像买了个包子,上去狠狠咬了一口,居然没咬到馅

这线也太细了吧

铜丝寥寥几根,比前面那条白色Micro线还少,而且铜线已经有点发黑了,用的大概率是回收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垃圾线,再见,再也不见

最后上一张前面联想 135W CC线的解剖图,这才是正经线材应该有的VCC和GND

悟空呼叫师父,我携照妖镜已抵达盘丝洞目标区域,下一步如何行动,请指示,完毕

嘉立创PCBA打板文件网盘下载(免费)-2024.09.20修正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dphHo71E2vX1e7AMZ4zhw?pwd=8139
提取码:8139

PCBA打板文件论坛本地下载(论坛会扣55家元)-2024.09.20修正版

谢谢大家的观赏,如果大家得帖子有用,请点击下方的《点赞》和《收藏》,也欢迎大家回帖讨论,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火眼金睛加照妖镜,你让哪些造卖假线的离魅魍魉往哪里躲藏,小心被砸台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眼金睛加照妖镜,你让哪些造卖假线的离魅魍魉往哪里躲藏,小心被砸台子 ...

不怕,买线一定得找靠谱的卖家,而且不能单纯的图便宜

网友B:
前排支持,线阻测试这么快就来了,果然有明月大佬的加持,啥活都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排支持,线阻测试这么快就来了,果然有明月大佬的加持,啥活都好干

本来还能早发两天,前一版打了喷锡的,感觉测试孔不太好用,又打了一版沉金的,明月任劳任怨,得给塞月饼啊

网友C:
吸铁石先吸一下,铁线都不用测了

网友:
这些线连起来绝对超百米!

网友D:
如果把表直接配在板上做成一体的,就好的

网友E:
后排围观,月饼很圆

网友F:
测试线阻很有用,解决一些充电慢问题。
不过我用的方法比较简单粗暴 ,直接上5V2A头,上2A负载,直接看线缆输出端电压多少,低于4.5V的直接扔垃圾桶,不管是接触不好还是线芯不好

网友:
测试方法不太科学啊

网友:
磁吸夹具不错,啥牌子的?

网友:
大圣真乃大神

网友:
船长真心牛批卡拉斯

网友:
夹具好亮眼,方便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铁石先吸一下,铁线都不用测了

同意,铁线直接扔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把表直接配在板上做成一体的,就好的

还是尽量简单一点比较好,测线阻本身也不是很复杂的事情,弄得太繁琐了反而失去了最初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排围观,月饼很圆

要求维尼老板赠送小笼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试线阻很有用,解决一些充电慢问题。
不过我用的方法比较简单粗暴 ,直接上5V2A头,上2A负载,直接看线缆 ...

坛友的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我以前也这样测过,用固定的负载来测试,质量差的线很容易被发现。

楼主:
也谢谢坛友的支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