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C-CS2A\CS2B如何比较完整的撕下背后标签

楼主(2024-09-18):
最近因为有需求,所以又买了一堆镍氢电池

有了电池自然也得搞几个充电器,看来看去进了三洋的mr57

在小黄鱼闲逛之余居然还看到有人16包邮出两个sony的,CS2A/CS2B各一个,价格如此便宜加上以前没玩过

就买回来玩一下,虽然卖家不保证好坏,但是试下来都是好的,而且橙色不错

等货期间看了几个改灯的帖子,自己也想把这两个也改一下

不过看几个贴纸版的大家在处理贴纸的时候不是很完美,导致改完贴纸都起皱裂痕之类的难看

然后自己结合一下之前的经验,算是比较完整完美的把标签撕下来了

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风筒慢风档加热,把充电器背面加热到烫手的时候,标签的胶也就软化了,这时候就可以用手术刀片把标签慢慢挑起来

挑起一个角之后可以上手,上手前手最好戴手术手套,一个是没那么烫一个是不用直接接触标签的胶导致后面贴回去不粘

然后就是一边加热一边撕,撕的时候角度不要超过45°,慢慢往一侧拉起,就可以把标签拉起来

撕下来才发现,CS2A的胶留在外壳上了,原因是标签是属于比较厚的铝箔标签,所以比较容易和胶分离开

2B的标签薄一点,胶和标签一起下来了

大概就是这样吧,分享一下,虽然是很老的充电器了,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在玩,分享一下方法,大神莫怪~~

索尼镍氢充电器CS2A改灯加更换电容: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4306-1-1.html

网友A:
都是大东莞制造的,其中有一个工厂我还进去打过螺丝,日货的品质是不一样,但现在已经没落了

网友B:
撕标签干啥,我都是把有螺丝的地方挖个洞就行了

网友C:
我那部索尼T90卡片相机的原装充电器的字体是跟塑料一体成型没有贴纸的。

网友D:
CS2A/b拒充比较多,特别是雕刻版,我还有一个全新的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大东莞制造的,其中有一个工厂我还进去打过螺丝,日货的品质是不一样,但现在已经没落了 ...

是的

现在的日货已经衰落了

话说东莞的电子厂也都衰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撕标签干啥,我都是把有螺丝的地方挖个洞就行了

总有一些人想完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部索尼T90卡片相机的原装充电器的字体是跟塑料一体成型没有贴纸的。

那就是所谓的雕刻版

没有贴纸拆起来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CS2A/b拒充比较多,特别是雕刻版,我还有一个全新的在吃灰。

全新的雕刻板现在小黄鱼都要90多一个啊

网友E:
不必迷恋老货,现在很多充电器带显示的更好用。
而且撕标签没必要,上下捅穿两个眼就可以了。

网友F:
我一直用的CS1,如果电池状态不太好配合定时插座

这类电池最好的充电方法还是标准电流恒流充电,注意不过充即可

网友:
我有一个背后是雕刻版的,当年买索尼相机的时候带的。

网友:
这个充电器也算是神器了,听说过

网友:
刀子十字开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必迷恋老货,现在很多充电器带显示的更好用。
而且撕标签没必要,上下捅穿两个眼就可以了。 ...

雀氏

现在选择很多了

买这两货回来也就为了当年没玩上

现在补偿一下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用的CS1,如果电池状态不太好配合定时插座

这类电池最好的充电方法还是标准电流恒流充电,注意不过 ...

是的

越智能的充电器越容易拒充状态不好的电池

CS1也是很有特色的充电器之一

网友:
螺丝孔处掏出个洞,或者刀片切个十字,又不是保修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新的雕刻板现在小黄鱼都要90多一个啊

不会吧,不是都快被淘汰了了么,难道有人收藏?我也有一个雕刻版基本全新的,吃灰很多年了。

网友:
我一般情况下用吹风加热取下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