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让小新的typeC接口在充电时也能用起来

楼主(2024-09-18):
联想小新2020款使用typeC接口充电,带来方便的同时,也造成充电时占用了唯一的typeC接口,或者需要typeC接口时只能靠电池供电。拆开看,typeC接口附近有个闲置的JDCIN1的接口,转轴下面刚好有个可以放DC母座的凹槽,看2019款那里刚好是DC电源插孔。从许多维修视频看,小新的typeC并没有协议直接让充电器升压到20v,而是在主板上升压给电池充电,而且容易坏,于是有维修人员在JDCIN1处插一转接线跳过typeC升压电路给电池充电。以前一直想试,但担心低温锡问题,万一坏了失去保修,没敢动。现在反正即将过保,可以先无损测试,过保后再在外壳上打孔。于是网购了一条2019款的DC线,以及typeC转4.0/1.7的20v诱骗转接头。把DC转接线插入JDCIN1,连接typeC和诱骗转接头,战战兢兢地通电,没有那里传来趴趴声,充电灯亮。开机,一切正常。再拔下电池,没问题。看来成功了。用了几天,一切正常。于是过保当天,在外壳上用4.2mm钻头小心翼翼打孔,修饰一下,就此完美,可以一边用外接电源一边用typeC接口了。

网友A:
这笔记本5V供电?

网友B:
这个改动方便使用,没出保之前试改也是抱着弄坏了送保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笔记本5V供电?

网上刷到维修视频说,原配充电器是支持PD的,但实际上在笔记本主板上5v升压的。看了后面的回复,仔细想想,这种说法不靠谱,应该只是协议芯片有问题。

网友:
直接改就行了,不差那两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动方便使用,没出保之前试改也是抱着弄坏了送保修么?

对,出保前插转接线,但不开孔,不影响保修。按理2020款两年前就出保了,但当时主板坏过一次,换了块主板。我担心再出问题,买了两年延保。所以最近才出保。

网友:
单独供电口明显更方便。

网友:
怎么可能插C口充电不升压。

那原装充电器是5V?

反正我小米的充电器默认是5V ,插电脑上就升20V,插一般手机上只支持5V ,应该的是充电器不支持QC之类的协议。

网友:
打孔位置打的还挺精准。

网友:
不对吧,5v供给笔记本,少说60w的功率,那电流得多大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配充电器是支持PD的,但实际上在笔记本主板上5v升压的。(网上刷到维修视频说的) ...

不太可能是升压的。

一般笔记本充电怎么着也40W,5V供电的话,电流要8A,你那线肯定达不到8A的标准。

而20V只要2A,那样的线材就游刃有余了。

网友D:
联想牛逼啊,笔记本5V供电,独步全球

网友E:
有一种带PD输入的TYPEC扩展器可以用,就是一个TYPEC扩展出多个USB、视频输出口、有线网口,然后带PD电源输入的。能解决只有一个TYPEC口充电时就不能当功能口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可能是升压的。

一般笔记本充电怎么着也40W,5V供电的话,电流要8A,你那线肯定达不到8A的标准。

有道理。估计是那个维修师傅搞错了。(我看到的是抖音上一个叫“明利笔记本电脑维修中心”的视频上说的。)
另外抖音上一个“亿鑫电脑维修”的女维修师改了好几台这种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种带PD输入的TYPEC扩展器可以用,就是一个TYPEC扩展出多个USB、视频输出口、有线网口,然后带PD电源输 ...

想过这种办法,不过比较累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可能是升压的。

一般笔记本充电怎么着也40W,5V供电的话,电流要8A,你那线肯定达不到8A的标准。

赞同。应该是那个维修视频的师傅没讲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联想牛逼啊,笔记本5V供电,独步全球

我也觉得不对劲。应该是网上的那个视频中的师傅搞错了。

网友F:
还是直接买个一拖N的扩展好吧,至少不用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直接买个一拖N的扩展好吧,至少不用改机

用扩展仍然不能解决这款机器内协议芯片发热损坏的风险。同时由于电源长期插在typeC接口上,接口本身损坏的风险也较大。用20v可以简化供电。

网友:
这个改动方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