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杂牌无刷手电钻体验感受

楼主(2024-09-18):
还是忍不住稀奇想办法体验了一发无刷电钻.
那是不久前看到大家说无刷,就想买台试试手感,毕竟不是专业用户就纯体验也舍不得花钱,买了台不知品牌的21V无刷,上手感觉还是挺多功能,快速慢速,特多级离合,钻夹自动快拆.然后上电池开机biubiu速度嘎嘎快.
上钻头后感觉不对呀,咋逆时针空转动钻夹自动松了钻头都掉了,自动快拆钻夹是不是还要手动紧固一下.然后多按几次,那散热口的热风太烫了,算了退货吧.
想想是不是21V电压太高发热大,于是又搞了台无知名品牌16.8V的无刷,嗯,原来该松的钻夹还是自动松,该发热的电机还是热风呼呼的送出来.
说下两台无刷统一感受吧:
第一就是速度快,确实是无刷,这个不会错.
第二功能多,有慢速档快速档切换,是机械档,那是很不错的.
第三有螺丝档会离合,有钻头档力度大,有冲击档我没有体验,反正力度很大功能很全就是.
缺点首先是发热,这个太明显,就算转速是很快那也不能转几下散热风口的热风就烫手的感觉吧.
然后无刷驱动调试很不好,按下调速开关不是缓缓转动而是一个冲击启动,就是最慢速度都几十上百转每分钟,不爽,习惯了虾牌可以真的慢慢启动.这俩货启动顿那么一下电池电量灯都闪灭一次,太吓人了.
还有两台钻夹都不是很同心,不爽,明显不同心那应该是我舍不得花钱导致.
离合档位记得最少是二十多档,但最低档都快抓不住钻夹的力道,这是做离合做了个寂寞.既然这么多档位完全可以做疏松离合档啊,现在的塑胶那么差那么疏松,打紧固螺丝一下离合太紧就会冲爆.
自动快拆钻夹第一次感受,可能是我不会使用,反正空转几下钻头就松了,嗯是很容易拆换钻头可是夹不紧呢...
想想还是我的虾牌最贴心,买来几年现在同心度还是准的很,启动线性转速让人安全感顿起,个人感觉虾牌的最低离合档还是紧了一点,打细螺丝攻劣质塑胶还有风险,不知坛友有没有啥建议能拆开改一下最低离合力度.

网友A:
50块钱的品 东城 质牌 觉得很好用。用了无刷的就回不去有刷了。。。

网友B:
也想体验下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块钱的品 东城 质牌 觉得很好用。用了无刷的就回不去有刷了。。。

50块? 12V三电池的吗? 启动最低速度能不能慢速到几秒转一圈呢, 会不会有顿一下的启动冲击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想体验下无刷。

我都计划放弃了,如果这个特性还是死守我的虾牌算逑,毕竟我只是偶尔用一下下,不是专业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0块钱的品 东城 质牌 觉得很好用。用了无刷的就回不去有刷了。。。

东诚吧。。。五十块
东成100-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块钱的品 东城 质牌 觉得很好用。用了无刷的就回不去有刷了。。。

+1

第一班车上的无刷,回不去了,太香了。既没有像楼主说的那样过热,又没有什么掉钻头,同心度跟有刷无刷没什么关系吧?加速线性可控,当然,我也没试过楼主说的几秒钟一转,也想像不到什么工况下需要几秒钟一转的。从虾牌跟到现在的无刷,觉得还是要与时俱进,虾牌虽好,可惜老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东诚吧。。。五十块
东成100-200

品质东城   但是东城在中间。。字体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块? 12V三电池的吗? 启动最低速度能不能慢速到几秒转一圈呢, 会不会有顿一下的启动冲击感? ...

16.8v的 很有劲,用35mm的木工开孔器打孔嗷嗷的。
2档慢档缓启动可以做到比较低的转速。但是做不到几秒钟一圈。冲击感肯定是有的。
用了无刷的,有刷的根本不想用,冒火星子,一股子焦糊味。也没劲。

网友D:
好不好用全看这个开关,开关够顺滑,够线性的话就好用。不好的开关会卡涩,低速也不好控制。

网友:
自动快拆钻夹?没见过也没用过,现在真是越来越高级了。

网友E:
虾牌电池不行了,无刷的还在路上 40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虾牌电池不行了,无刷的还在路上 40快

虾牌电池是个硬伤,充电慢放电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不好用全看这个开关,开关够顺滑,够线性的话就好用。不好的开关会卡涩,低速也不好控制。 ...

俩无刷启动都会顿那么一下,手都会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8v的 很有劲,用35mm的木工开孔器打孔嗷嗷的。
2档慢档缓启动可以做到比较低的转速。但是做不到几秒钟 ...

有劲那是肯定的,速度也快.但运转抖动挺大,可能是内部齿轮箱设计不好,明显运转有摩擦卡卡声不是普通虾牌那种丝丝声.我的虾牌没有明显打火痕迹呢,就是运转速度和力度不是很理想,加上3串老电池待机也短了挺多.

网友:
讲究启动最低线性速度那必须要霍尔元件才行, 杂牌啊要求有点狠

网友:
我也买了一把无刷的,41元多点,在网上看了某昇某光某东城质某某奇等等都是公模产品,商标都是纸贴,手感当可,有发热现象,扣开关力度与转速有关联,就不知是否耐用了

网友F:
有刷,无刷都使用过多款,维修工作使用电钻也好几年了。目前只用无刷了,而且是公模的。只要是正常电钻,不是轴承轴套磨损的话,同心度并不重要,给你一个5.0的钻头,一般人钻出来肯定是5.1~5.2的孔。有刷电钻主要是低速操控感强,低速启动有力,只有电池保护板1重保护,过载容易导致电池损坏,电机烧碳刷等,适合长期和经常打螺丝。无刷特点是启动转速快,高速有力,除了有电池保护板外,电机控制板也有保护作用,双重保护能减少电池和电机过载损坏的机率,打螺丝比较快和比较适合钻孔。本人主要用来工作,无刷效率高保护性好更适合使用。
无论有刷还是无刷,电池很重要,大部分低价电钻配的电池都是二手低倍率的动力电池,有些甚至是容量型电池。只有换上全新出厂的动力型18650电池,才能体现出电钻的性能。

网友:
公版货便宜啊,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刷,无刷都使用过多款,维修工作使用电钻也好几年了。目前只用无刷了,而且是公模的。只要是正常电钻,不 ...

如果是现有的低价无刷都是开机就顿那么冲击一下,然后运转就夸夸声像轴套磨损松垮一样那真的没有啥期待啦,本身我有交流冲击钻,手电钻偶尔在工作台上打打螺丝钻个小孔啥的用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