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坏了的点火开关

楼主(2024-09-18):
捡到一个报废点火开关,拆开看看啥问题

就是这样的

背面是这样的,银色的条条应该是和插针连起来的电路

侧面图,总共2个卡扣,撬开就行了

拆开了

拿出触点片

里边都是机械部分,貌似挺复杂的

报废原因找到了,纯粹是使用年限到了

网友:
始终是折腾

网友A:
按钮2线,灯3线,按钮怎么没用微动开关

网友:
看着不怎么样

网友:
金光闪闪,可以拿去打戒指

网友:
那些黑的不是打火烧出来的吧,  类似锅仔片的东西看着还好好的

网友:
镀金的吗?赚了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啊

网友:
以前的东风牌货车也是一键启动,那个按下去,油门一踩,带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钮2线,灯3线,按钮怎么没用微动开关

人家自己做的微动,还是冗余的

网友:
粗鄙的武夫

网友:
抛光后还能用吗

网友:
多捡几个可以打戒指了

网友:
可以做火车气喇叭的大电流 按钮

网友:
是汽车用的吗

网友:
是车使用年限到了还是按钮

网友:
开关也这么复杂,触点擦擦还能用不?

网友:
触点还那么新净怎么就报废了

网友:
原主人打磨一下应该还能继续用

网友:
触电氧化了清洗一下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