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鼠标焊盘脱落,飞线修复(Logitech M185)

楼主(2024-09-18):
原厂焊锡都是高温度,之前用旋钮调温的便携t12拆微动,温度调到最高450度,才把原厂焊锡干下来,但是焊盘掺不忍睹,中键的焊盘点位掉了三个,微动点位掉了一个,便携烙铁不好用,懒得修复了,鼠标废弃了。最近做了几个焊台,调温比较准确,将这个鼠标修复了。这是修复后的焊接效果。

罗技M185,鼠标滚轮用的是光栅编码器,18年使用至今,都打油跑光了,用出感情了,舍不得扔。修复了再继续战。

网友A:
滚轮用光栅的便宜鼠标不多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轮用光栅的便宜鼠标不多见了

现在罗技的一些新型号也改用编码器了

网友B:
这种T12修鼠标还是很合适的,拆时加点有铅锡。。。温庋:别太高,调成320度就好

楼主:
之前买的焊锡是高温锡,330度都不融化。就这样焊盘干掉了。

网友B:
做个松香盒子点点烙铁头,更好补锡

网友:
这个用936刀头几秒就下来了

网友:
让我想起我之前我买了个2.4G蓝牙双模鼠标,到手测试没问题就放着备用了,结果放了半年多,一次都没用就搜索不到了蓝牙鼠标,2.4G也连不到,也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罗技的一些新型号也改用编码器了

罗技也在悄悄的缩水降成本185早期都是光栅的,近期全部是机械编码器的了,现在浏览网页用跟轮很频繁,机械的坏的快。有焊接能力的换还可以继续用,没这个能力的就只能报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T12修鼠标还是很合适的,拆时加点有铅锡。。。温庋:别太高,调成320度就好 ...

楼主还不如直接买个高频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不如直接买个高频焊台

有推荐的高频焊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松香盒子点点烙铁头,更好补锡

用了的,这板子是用洗板水洗过才这么干净。

网友D:
我更换鼠标微动也烫坏了几个焊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买的焊锡是高温锡,330度都不融化。就这样焊盘干掉了。

锡是好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更换鼠标微动也烫坏了几个焊盘。

多练练,,,抖音里有专业修鼠标的

楼主:
非常差的锡,锡+松香套装才8元

网友:
有铅无铅各买一卷,家庭日常能用到地老天荒

网友:
焊功还得练练。烙铁直接三个管脚烫,有些会直接都自己掉下来 。

网友:
修好了又可以用了

楼主:
正用着,这鼠标已经用了八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