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固态硬盘这么多门道吗?国产杂牌能不能用?

楼主(2024-09-18):
字我都认识,就是看不懂说的啥,有没有懂哥展开讲讲
或者说一下国产杂牌能不能用,怎么用,
我看国产杂牌的评测也没那么不堪啊,
在空间占用90%往后的读写速度也没那么垃圾,搞不懂

网友:
我有个垃圾杂牌120G,持续写入4G以后就降速到40M
但是读取速度又没影响,所以日常使用没有任何问题,要操心的只是它会不会容易挂掉,毕竟杂牌

网友:
确实水很深,要睁大眼睛。

网友:
水深学到了

网友:
杂牌也可以使用

网友:
自己用,省心点,上个正经牌子的,一分钱一分货的

网友:
门槛比上文解释的只深不浅,包括缓外速度、缓内速度、寿命(TBW)、连续读写速度、4K读写速度、iops等等。
不过上文解释的都对,有道理的。

网友:
不太想看他的观点
其实就看三个,一个颗粒体质,一个主控算法,一个PCB及小料做工

杂牌固态太多,不可一概而论

网友:
爱国者 不知道是不是杂牌 用半年 就不识别盘了,,不过JD免费换个新的挺好的。爱国者 不知道是不是杂牌 用半年 就不识别盘了,,不过JD免费换个新的挺好的。

网友A:
杂牌固态最好不做系统盘吧,这东西用起来不放心,数据也容易丢失。

网友:
之前入手了一个杂牌、120G、SATA固态硬盘,本来打算用在宿舍小主机上当作系统盘用的(后面挂着原机带的500G机械盘当作应用安装、资料文档、音视频存储用),刚开始用的时候开机速度确实明显快了很多,但是用了半年,发现开机时在出现主机LOGO的地方停顿的时间变得比较长,好像要等一分钟左右才能进入系统(这个固态硬盘刚装上的时候感觉进入系统也就十几秒),变得还没有原来的机械盘开机速度快,于是我又买了一个2.5寸的硬盘盒,把这个120G的固态硬盘当作一个移动硬盘来用了,用来当移动硬盘感觉还是不错,没有专门测试过速度,曾经有一次往笔记本上传输了两部16G的高清电影,感觉速度非常快,到现在已经用了两三年一切都正常。

网友:
杂牌固态用久了掉速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杂牌固态最好不做系统盘吧,这东西用起来不放心,数据也容易丢失。

就是容易丢数据才应该拿来做系统盘,掉盘了直接换新盘重装系统,大哥你理解反了吧
系统盘最不值钱不重要了,就一个系统加个别软件

网友:
其实速度慢个一两秒没多大区别,重要的是可靠性,随便丢数据,用不久就坏了,才是大问题,我就遇到过里面拷贝的数据,自己就不见了,盘还用着正常,真是莫名其妙。可靠性比速度重要多了,那天很重要的数据随着盘再也不见了,就哭吧。就算能重新量产又能怎样

网友:
正牌固态价格已经没有那么贵了,还要考虑杂牌吗?不怕猫腻吗?

网友:
日常使用看4k读写速度,连续速度没太大实际意义。

网友:
转帖的说法有道理的,SSD的水的确是深,很深 …… 杂牌货SSD从Nand颗粒、主控芯片、PCB甚至外壳都在节省成本,否则它也没法低价卖 …… 这么一想,分钱分货的道理就很明了啦

网友:
我觉得联想、金士顿的ssd也应归入杂牌系统,又慢不不经用

网友:
杂牌约等于没有保修,怕麻烦只考虑品牌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