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款蚂蚁兴能保护板BMS-20S这次求大佬发一份固件

楼主(2024-09-18):
老款蚂蚁兴能保护板BMS-20S这次求大佬发一份固件,不小心用到其它品牌的上位机了,给搞不启动了。

求固件!!!
求固件!!!
求固件!!!

楼主:
大概自己搞了

网友:
俺也没有啊

网友A:
不是有板上启动?断电用板上开机。我手机用的是ANT BMS,各功能都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板上启动?断电用板上开机。我手机用的是ANT BMS,各功能都很方便。

我这个是固件坏了,不是关机

网友B:
这个事写入到单片机里面的,所以应该是加密了,也就不可能有,除非内部员工泄露

难道巧合导致命令刚刚好把这个保护板的单片机固件给擦除了?,你试试拔掉排线重新插上看看行不行,记得重新插上后充电一下,有的板要接一下充电器才能工作,不行就换板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事写入到单片机里面的,所以应该是加密了,也就不可能有,除非内部员工泄露

难道巧合导致命令刚刚好把 ...

对的确就巧合了,完全想不到,可能其它品牌的上位机前部之类被它误认了。

网友:
那只能走厂家售后了。

网友C:
蚂蚁保护板有时候补充点也均衡,头疼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蚂蚁保护板有时候补充点也均衡,头疼 呢

那可能是电池压差超过启动值了。

网友:
固件还能被友商上位机擦除的?难道刚好用的同款MCU

网友:
去淘宝问卖家

网友(2024-10-21):
这个还能升级固件、如何操作呢,,我的微信连接不上,,老款APP能连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