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台风天拆解清洗苏泊尔电压力锅+3修正泰顶灯降功率

楼主(2024-09-18):
中秋节大台风,困在家里闲着清洗电压力锅
疫情的时候买的,用到现在都是油污。

底部倒是不脏,看起来也没有小强

打开底盖,里面还行

继续拆3颗螺丝,取下铁皮围圈筒身,貌似有点生锈,消耗品

把控制器面板也拆下来洗洗,结果悲剧了,进了点水汽,控制器偶尔失灵,无语了,后来又拆开电吹风热风吹干才好。

正泰的吸顶灯,大概五十块钱,现在想想真是智商税,用了7年,这是第三次坏了

前面修了两次,都是灯珠烧了开路,短接的

这次不能简单粗暴短接了,得降功率

驱动做工看起来还行

背面好新是有漆的

把检流电阻改一下,之前是RA-RB 2.1并3Ω,直接去掉3欧姆那颗,电流从140mA,降低一些到82mA,

台风过后的下午

红车减震都压趴下了

台风后的中秋月亮,超级亮

鱼缸里的鱼,之前买的斑马鱼、金鱼全死完了,虾也没了,就剩这四条小野鱼了,有认识的猜对加20家元哈哈

网友A:
这灯亮度直接降了一半不止,换一下灯珠吧,140ma电流不算大啊

网友B:
看起来灯珠板贴在灯盘上散热应该不错的为啥还是容易坏。

网友C:
车子被砸的有点冤

网友D:
这台风威力也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灯亮度直接降了一半不止,换一下灯珠吧,140ma电流不算大啊

确实,亮度下降不少,可能100mA正好

网友E:
苏泊尔电压力锅无电源板、无控制板,是三无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灯珠板贴在灯盘上散热应该不错的为啥还是容易坏。

可能是寿命到了。。。。。

网友F:
我就是喜欢机械款的,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子被砸的有点冤

那边并不是停车位,正好是风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台风威力也太大了

正好处于台风路径上,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苏泊尔电压力锅无电源板、无控制板,是三无产品

哈哈哈,电源板控制一体,在面板盒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喜欢机械款的,不容易坏

这个电压力锅只有一个温度探头,确实简单

网友:
房顶都不在了,还有心情搞锅

网友G:
今年秋台风好像比往年多,维尼老板的压力锅有点伊拉克 成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今年秋台风好像比往年多,维尼老板的压力锅有点伊拉克 成色啊

唉,现在的家电不耐用啊

网友:
苏泊尔电压力锅还带镇流器。。

网友:
用的差不多啦!!!

网友:
我在京东自营店买的苏泊尔小电压力锅质量还是不错的,成为家里煮饭炖物的常用好锅具,那天也学习楼主拆开来清理一下。

网友:
那两辆车是咋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