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细节决定成败,论京东京造7号碱性电池

楼主(2024-09-18):
女儿的玩具猴没电了,内人拿给我让更换电池。更换之前试了一下,小猴的动作虽然连贯,但两臂已经拿不动香蕉,确实是没电了。

想到家里有2024年6月份买的京东京造7号碱性电池,10节9.93包邮到家,合1元1节。遂拿了三节安装到猴子上面。

接下来问题就来了。打开开关猴子不动,或者偶尔动一下又停掉,有时候猴子肚子上的LED灯都不亮。

怀疑是开关接触不良?可是刚刚换电之前测试是正常的呀。没办法,先搞点WD40喷了一下。喷完狠狠地“揉搓”
开关十几下,测试无效。

用万用表测量三节电的电压4.72V,是新的电池无疑,就怀疑是内部有线路接触不良,遂拆开小猴。
拆开后,看到一堆线压在小猴双臂的连杆下面,心想难道就是这堆线里面有哪根或者几根接触不良?

于是打开开关让小猴动起来,尝试着拉了下那根蓝色的线(接到电池正极),一拉看到LED灯亮度
有明显变化,于是以为这根蓝线内部接触不良,用万用表测这根线,拉拉扯扯几下,都正常啊!

正当无计可施的时候,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京东京造的电池盒子,最左边那个是紫米7号电池。

它和旁边的山寨电池在我放进盒子里的时候,卡得很紧。而京东京造的电池,在盒子里的时候是比较
松的,说明京造的电池长度比紫米7和山寨电池略短。

这张放大的照片能看出些端倪(京造电池比紫米7略短一点点),同样的,京造电池比山寨电池也短

一点点。同时大家应该还能注意到,京造电池比起紫米7,在电池的正极部位宽一点,紫米7正极部位
从侧面看是一个梯形往上,越往上越尖,而京造是一个长方形

山寨电池与京造的比较,可以看到山寨电池的正极也窄一些,京造正极更宽。

于是我在小猴的电池总正极处换了一个山寨电池,测试就一切正常了。

为了形象化,大家可以看下这两张动图,第一张:3颗电池全是京造7号,然后我转动最左侧电池,测得的电压。

第二张:小猴总正极处换了一个山寨电池,转动山寨电池,电压稳如泰山。

到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小猴的另外两个槽位都正常,只有这个连接正极的槽位接触出现问题呢?请看下图
另外两个槽位的两个正极片,都是跟负极一体的,结构上和最左侧单独的这个正极片不一样,整个小猴就仅有这一

个单独正极片。而且目测下来,单独的正极片接触面直径比一体的正极接触面宽0.5mm左右。京东的正极短而粗,
紫米(山寨)的细而长,事实证明,细而长包裹得更好

结论:京东京造7号电池由浙江恒威代工,电池短而粗,效果差强人意,紫米由四川麦克赛尔代工,电池细而长,效果更好。
至于为什么京东京造7号电池要如此设计,欢迎坛友讨论。

最后,看下小猴欢快动作的视频,我仿佛又看到女儿的笑容

网友:
哈哈 这种情况我经常遇到,处理方法就是把绿圈里的塑料片夹断或在片片后垫块塑料片

网友:
很简单,正极片拿下来敲隆起一点就行了,或者把卡电池极片的塑料切掉一点。

网友:
两种电池混用,不太好吧

网友:
都是细节问题

网友:
其实玩具设计也有问题。

网友:
是我的话才不买京造的电池,enloop伺候

网友:
这玩具小孩喜欢,大人也喜欢。

网友:
也有可能是小猴的电池仓的正极塑料挡板太厚了,好像eneloop的正极也是比较扁平的。

网友A:
这小猴动作挺喜人

网友:
打磨下塑料片厚度,我一般这么弄

网友:
很多碱性电池和充电电池的头都比较短,经常遇到类似故障。反而是山寨电池,都比较长,估计厂家拼命塞容量把电池本体做的大,头部只能留的短了。

网友:
座子上正极加点锡

网友:
跟小米一个样 都是贴牌的吧

网友:
一个电极短,一个塑料厚,双双造成了此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小猴动作挺喜人

哈哈,是的

网友B:
闺女天天玩,电池消耗很大,不考虑改个内置锂电吗?

网友:
电动玩具用电量比较大,适合使用镍氢充电电池或者自己改锂电。

网友:
也可能是玩具的注塑精度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闺女天天玩,电池消耗很大,不考虑改个内置锂电吗?

内部空间比较小,大神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