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高压柜交流小母线脱落故障一例

楼主(2024-09-18):
       为响应业主及项目部的对产品进行冬季防护的号召,各系列对高压电机的空间加热器进行送电运行。在对四系列送电时,第一天送电正常,第二天巡检时,发现整列盘柜的一部分盘柜内低压交流没有,加热器电源送不出去。

      分析原因,在排查了交流小母线的电源进线没有问题后,怀疑交流小母线有问题,于是决定对小母线室开盖检查。
      经检查,确实是小母线除了问题,此部分是设备厂家安装,安装时小母线铜棒压接部位太短,送电时,小母线受热膨胀,从压接部位脱落。交流小母线断电,重新压接铜棒小母线(平移铜棒,使其两端压接部位均匀),送电后再次检查,恢复正常。

网友:
开始准备过冬了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简单

网友:
是不是热热凉凉螺丝送了!毕竟电流大

网友A:
这铜棒掉下去没落在柜体上?没造成接地跳空开,柜体不带电?

网友:
虚接问题很严重,压盖螺丝都高温变色了,要是拉弧可能烧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铜棒掉下去没落在柜体上?没造成接地跳空开,柜体不带电?

写着交流小母线那个应该才是进线端

网友:
学习了。

上次充电桩一个空开的一个接线可能松了,把外壳都烧糊了,还好巡检时发现了,及时处理没有酿成大祸。

网友:
看螺丝已经变色,应该是虚接发热

网友:
看来以后得加一项电阻检测,来避免虚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铜棒掉下去没落在柜体上?没造成接地跳空开,柜体不带电?

没有掉下去,还是搭在原来的位置,不过虚接了。照片中是我们把铜棒拉起来,拍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