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ZK-4K小电压无电流维修求助

楼主(2024-09-18):
因电压波动大导致出现此故障,现在电压设置4.1v电流0.5A给电池充电,显示电流0,用万用表测量电流5ma,把两个lm358拆了互换导致自己不停的开关输出,单个按上中间位置的lm358故障和以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lm358坏了,大电压运行问题不大,就是不接负载有点输出电流,基本可以正常工作,小电压不能工作,角上的R0025贴片电阻没拆测量0.6欧,其他电阻测了没发现什么异常

网友:
感觉R025不对

网友A:
先买两运放换了再说吧,这东西没图修起了麻烦,要修还得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买两运放换了再说吧,这东西没图修起了麻烦,要修还得画图

买了正在路上,这两个358一个负责恒压一个负责恒流是吗?

网友B:
我也有一个ZK-4K调节器,曾经出现过故障,断电再开机,好了。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ZK-4K调节器,曾经出现过故障,断电再开机,好了。你试试看

已经断过很多次了,故障依旧,等换配件看看

楼主:
买了新电阻测量阻值一样,应该是万用表问题,r025没问题

楼主:
换了两个lm358故障依旧,还是不显示电流

网友C:
358供电电压?

358输入几个小电阻,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8供电电压?

358输入几个小电阻,电容的?

供电电压正常,换了新的故障依旧,突然发现反馈电流的三角接触不良,故障问题终于找到了,但是不小心把面板插反了,5v稳压管可能烧了,不知道前面板好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