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日本三和Sanwa PS-8口袋式太阳能数字万用表详细拆解

楼主(2024-09-18):
许多坛友对此口袋式太阳能数字万用表感到好奇,为此专门准备此贴,与坛友共享。此表启用于1995年代,制造和购买于岛国,至今已接近30年,外表成色不堪入眼,表笔、表笔线早就损坏,表笔用荧光笔套DIY了一副,表笔线早已更换为直径合适的硅胶线。收纳盒盖也早就与本体分家,一直没有合适的方案让它们合家团圆。但奇怪的是近30年来,就是主体部分表现出色,一直无故障使用至今,想淘汰它又觉得不好意思淘汰,携带与普通使用实在是太方便了。

一、外形及尺寸,见下各图:

通过测量,外形尺寸为115*57*18mm,所以称为口袋式一点也不为过。

二、开盒外观:

见下各图。
这已经是改装、修复后的外观,原本的开盒外观已不复存在。原本可以将表笔线缠绕在收纳盖中,二只表笔可以分别卡在收纳盖的卡扣上,然后盖上收纳盖。借用它的升级版PS8a来展示一下原来的开盒外观。收纳盖与本体的这种连接方式,经过几年的开盖、关盖,必然分家,这是设计败笔,差评。

三、基本功能说明:

3-1、将转盘置于“OFF”位置,此表处于断电收纳状态,转盘上另有一个凸出的带条纹的小圆盘,一是用于轻松转动转盘,二是用作机械连锁装置,即只有当转盘置于“OFF”位置时,才能将收纳盖合上,否则无法合盖,提示使用者合盖前要先关闭电源,这个设计好评,见下图:

3-2、将转盘置于“DCV”位置,可测量直流电压,但不能超过DC500V。若表笔针断开,显示数值将在毫伏级范围内随机跳动,短接表笔针后立即归零,见下各图:

3-3、将转盘置于“ACV”位置,可测量交流电压,但不能超过AC500V。若表笔断开,最右一位显示数随机跳动,短接表笔针后立即归零,见下各图:

3-4、将转盘置于“BUZZ”位置,进行导通蜂鸣测量,断开表笔,显示“1.000KΩ”,且字符“1”闪烁,短接表笔,显示稳定的“.000KΩ”,同时蜂鸣器鸣响,表示导通。在此功能下,若测得的电阻不超过380Ω,则认为是导通的,见下各图:

3-5、将转盘置于“OHM”位置,表示测量电阻,断开表笔,显示“10.00MΩ”,且仅字符“1”闪烁,短接表笔,显示稳定的“00.1Ω”,表示显示底数为0.1Ω,见下各图:

3-6、将转盘置于“二极管”位置,可测量二极管类元件的极性、判断其种类及是否损坏失效,断开表笔,显示稳定的“1.175”,短接表笔,显示稳定的“.248”, 显示数值的大小随电源电压的变化而改变,见下各图:

3-7、由上述功能可见,该表属于普通大众化数字万用表,其买点就是小巧+太阳能充电,其它没有什么特点。

四、拆机过程

4-1、拆除背面2颗螺丝,即可打开后盖,是铜柱嵌装的机制螺纹,不易滑丝损坏,而非自攻螺丝,此设计好评。此面电路板无元件,只有过孔和跨接引线铜箔。2颗纽扣式电池是镍氢充电电池,由太阳能板对其充电提供电能。电池旁边的标签标有使用电池的型号,该表采用的电池是VARTA V30R。转盘轴由卡簧卡住,防松脱,卡簧下面的红色绝缘垫圈是先前自己添加进去的,可使转盘弹片触点与电路板触点连接更紧密、可靠(不加也可以用,有点松罢了)。见下各图:

4-2、充电电池细节:电池标签显示采用的实际型号是VARTA V40H,它是德国VARTA(瓦尔塔)公司的原装品牌,型号55604,容量43mAh,标称电压1.2V,直径11.5mm,厚度5.35mm,质量1.70g。具体详情见附件:“VARTA纽扣式镍氢充电电池样本”。近30年来,从外表看,已经被折腾得破旧不堪,但其性能依旧出色,配合太阳能电池板充电,本万用表的供电始终安稳省心,见下图:

4-3、原充电电池看上去与大众化的LR44(AG13)1.5V非充电电池尺寸基本一致,取2颗LR44(AG13)试机,放入电池座,能放入,但稍紧,是否可正常使用?结果开机显示正常,使用本表和普通纽扣电池测量一下VARTA镍氢充电电池的电压,仍然有1.255V,见下各图。原电池已经使用了近30年,不知道其寿命哪年是尽头?原来一直担心充电电池寿命到期,不易更新,现在有机会使用普通的1.5V纽扣电池了,如果充电对其有危害,大不了把太阳能输出引线掐断,但这是将来的事,现在继续让这二颗高质量的原装镍氢充电电池服役。

4-4、拆除电路板:电路板有卡簧和转盘夹住,必须先拆除卡簧,然后取出转盘,小心取出电路板(注意固定电路板的3个卡扣以及电路板下面的六根引线),看到电路板全貌以及局部放大图,电路板左侧二线即为引出的表笔线,中间标有字符“B”的焊点是太阳能板的输出负极引线,还是给拆断了,不用接插件连接,再来一个差评。右侧上部红线及中部黑线是连接到蜂鸣器的引线,下部红线是太阳能板的输出正极引线,右下角金手指通过导电橡胶连接到液晶显示屏。三和公司自产的主控芯片SAD8701在国内外网站搜索半天,也不见其规格书踪影,为坛友DIY、改造带来障碍,再给一个差评。见下各图:

4-5、再次放大电路图,看清楚每一个元件以及丝印,见下各图:

4-6、外壳背面情况:可以看到太阳能板的输出正、负极引线(红、黑线)根部已用胶封死了,原来是没有封胶的。那是以前更换表笔线,拆移电路板,没有先拆焊引线,把四根引线全部搞断,其中太阳能板的输出正、负极引线均断在太阳能板根部,无法正常焊接连线了,只能把外壳上表面的面板(黏胶贴装)剥离,结果导致面板背面的印字损坏,破相了,可从上面的图片清楚看到。处理好后就封胶了,防止以后拆解引线再次断裂。因不采用接插件连接再次给差评。见下各图:

五、测量太阳能电池板空载电压既然太阳能电池板负极引线拆断了,就顺便测量一下不同光照条件下太阳能电池板的空载输出电压,均在非直射光线下测量,可见随着光线照射强度的降低,空载输出电压随之减小,从2.835V、2.154V下降到1.072V(注:万用表右侧屏幕显示的是室温)。
使用特别提示:一定不要将此表放置于直射太阳光下充电,特别是夏天毒辣的阳光下,这会晒坏液晶屏以及表体塑料外壳,放置于室内散射光照处或夜晚灯光下即可正常充电,通常是打开收纳盒盖一边使用一边充电即可。见下各图:

六、重焊断线,清洁电路板及壳体,回装复原引线长度有些短,焊接比较困难,好不容易焊接好,接着用无水酒精棉签清洗,多年未清洗还是有较多灰尘侵入,接着原路返回,回装成功,试机正常。见下各图:

七、包装盒与使用说明书展示网上已经很难找到此表的电子版说明书之类的信息,估计1995年代那时也没有电子版使用说明书,只能以照片的形式展示了。

7-1、包装盒见下各图:

7-2、使用说明书见下各图(日、英文版本):

八、升级表信息简介

8-1、查阅官方网站,此表已于2004年10月06日停止制造,取而代之的升级型号是PS8a,并不再由岛国本土生产,而是转移到我国内生产,见下图:

8-2、PS8a样本信息,见下图:

8-3、PS8a电子版使用说明书(中、日、英三种文字,各需所需),详见附件。
三和(Sanwa) PS8a万用表使用说明书(中).pdf
三和(Sanwa) PS8a万用表使用说明书(日).pdf
三和(Sanwa) PS8a万用表使用说明书(英).pdf

8-4、基本售价:国内网购价差不多300大洋左右,与岛国售价比较一下,汇率按目前的1人民币=20.1207日元计算,参照上图,则岛国的卖价为6580/20.1207=327元(不含消费税),加上消费税略高于国内价,见下图:

8-5、PS8a的拆解:可参阅本网站@alicescope 坛友于2021年06月29日的帖子“全网首拆!三和PS8a太阳能便携数字万用表开箱”,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2986

8-6、主要性能比较:
对比使用说明书可知:升级版增加或变更了如下主要功能或零部件:
* 增加了自动断电功能:无任何操作15分钟后自动断电。
* 增加了量程保持功能:即手动量程锁定,小数点移动和测量单位改变,注意:不是自动选择测量功能)
* 变更了主控芯片:由三和公司自产的SAD8701(80pin)升级为台湾富晶公司的FS9711(100pin),均为硬封芯片。SAD8701和FS9711均搜索不到其规格书,仅搜索到FS9711的升级版芯片FS9721的规格书,见附件。
* 变更了充电电池:由原先的二颗1.2V纽扣镍氢充电电池变更为单颗3V的ML2016锂-二氧化锰可充电纽扣电池(不要混淆于电压、尺寸相同的CR2016一次性纽扣电池)。

8-7、测量精度比较:下表分别是PS-8和PS8a的测量精度表,均摘录自使用说明书,通过比较,升级版PS8a的测量精度优于旧版本PS-8,见下各图:

完。

网友:
太阳能的真不多见~

网友A:
太方便了,不用换电池

网友B:
一看售价,伸进口袋掏钱的手吓的不由自主的缩了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方便了,不用换电池

近30年一次也没有换过电池,这是它的优点,但还有许多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售价,伸进口袋掏钱的手吓的不由自主的缩了回来!

确实,性价比有点差

网友:
这电池很牛啊。。。。。。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
我有它的后续型号:PS8a,太阳能供电,用着很方便
拆机后里面是一块ML系列的3V的可充电锂电池,寿命更长容量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
我有它的后续型号:PS8a,太阳能供电,用着很方便
拆机后里面是一块ML系列的3V的可充电锂 ...

你这个合算,300-50大洋,差不多优惠你50大洋。这表就是方便、方便、方便!几十年我都一直带在身上或随身包中

网友:
售价不便宜,但是一块表用一辈子也值了

网友:
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新机照片真正。。赞

网友:
真贵啊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9 字节 系统限制: 12 到 60000 字节

网友:
膜拜大神,里面看着太粗糙了。。

网友:
福禄克换不换?

网友:
555~~~
无论何时看到“三娃”的表我就会想起曾经拥有的PM3.
只是,某次外出使用,丢失在停车场。
就再也找不到了~~~~心隐隐作痛!!!!!

这就是我心内的白月光与意难平!!!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虽然价格稍偏贵,但这种质量,与使用寿命。还真是物有所值,

网友:
充电电池配合太阳能,不用换电池真是一大优点。板子清理,转盘抹油,打理一番用着更顺手

网友:
太阳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