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秒一块不上电的笔记本主板

楼主(2024-09-18):
看,又是邻居的活,这年轻人动手能力真强,自己拆出来,在开机键处粘胶水,不服不行啊

具体华硕什么型号型号我也不知道,主板型号忘记拍了
就拿了片板来找我
量19v,有进无出,有开启电压,只能换了
鹅鹅鹅
手上没有一样的
拆个8脚管,飞一下线收工,参数大于原来或者和原来的一样就能用,只是封装不同,这样难看,但是能说这样能不能用吧?
最后又把开关换掉了
帖子就应该和裙子一样,越短越好

网友:
裙子短经得起撩,帖子短就不一定了

网友:
在开机键处粘胶水?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
修好的就是好手艺

网友:
能修的都是能人

网友:
厉害,,没看明白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A:
能找到料板拆到能用的零件,加上这极具个性的飞线……你也是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找到料板拆到能用的零件,加上这极具个性的飞线……你也是牛

就一个mos管,没什么难找的,你也有,到处都是

网友:
这线飞得真是极具个性

网友:
一看就是捡漏高手,维修技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