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鼠标滚轮来回跳乱窜,简易修复。

楼主(2024-09-18):
日常使用中,我的办公鼠标滚轮在浏览网页的时候来回上下窜,这是通病大部分鼠标使用时间久了就会这样。

我分享大家一个简易修复教程,不用换件,也不用电络铁,非常适合新手小白。
需要的工具很简单,就是一把螺丝刀,消毒酒精或酒精都可以,就这么两样东西。
首先我用鼠标测试网站CPS Check在线测试一下,可以更直观的看见各个鼠标按键的反馈情况。

故事的主角儿。

先关闭电源开关(有电池的直接抠电池),在把底部脚垫打开,下边有俩个螺丝拆下来。

打开鼠标一目了然了。

我用的酒精消毒液

用螺丝刀沾点酒精,滴在这个位置,酒精就会渗透进去,活动一下滚轮就行了,
有的可能密封性做的好,可以试着多弄点或是换一个角度把酒精渗透进去,酒精蒸发掉了,就可以开机测试了。
至此修复完成,原路装回去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这个方法简单实用,当然这个也适用于鼠标的左右按键,微动开关时间长了双击失灵等情况,但这方法用不长久,也许能用几天或是几个月不等,具体情况要看你鼠标编码器和微动开关的使用寿命来定的,不想买新的换掉,动手能力强的还是建议直接把解码器或是微动开关更换掉,一劳永逸。

网友:
我的也这样,去试试看

网友:
9.9包邮的鼠标

网友:
这方法没用,拆开看一下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清洗后,加点机油更好

网友:
这个办法好,简单省事。

网友:
我的雷柏无线鼠标也是滚轮跳,按照这个方法修好了。赞

网友:
轻微的这样操作还行,严重磨损的只能换新的编码器。光电的就没有这个毛病,就是乱跳了用酒精洗一下光通道就能彻底解决

网友:
以前弄过这个,用烙铁把编码器拆下来,打开编码器,清理里面的磨损的黑乎乎的杂质,喷无水酒精,最后又装好编码器,再用烙铁焊到电路板上,之后就能用了。英菲克P-M34,有线鼠标,线都能被磁铁吸住。估计算杂牌。

网友A:
单位发的新罗技无线鼠标就这德行,

网友:
很好。学习了一招修鼠标。下次自己修。

网友:
原来是使用的酒精清理,以前一直使用润滑油处理

网友:
买了两个英菲克,当初价钱确实便宜,编码器倒是没坏,现在用用就是遇到有时候光标不动,以为是电池没电,插上线又好像好了,充了没一会指示灯就不亮了,然后勉强能用(就像被干扰了一样)第二天又好了,换了电池,加了电容,好像也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位发的新罗技无线鼠标就这德行,

罗技马拉松系列要3系以上才能闭眼买,比如罗技M325,诸如M546,M705之类的就更没问题了。

网友:
最好还是拆开用棉签蘸酒精擦干净,里面都是黑乎乎的,用WD40效果是相当棒

网友:
酒精只能管一时,但你要是用了WD40,那就能管好久

网友:
wd40效果会更好些

网友:
我花高价买的某C金轮,一个球样。这东西像护垫,还是勤换比较好。

网友:
这个鼠标原来是用干电池,直接换成锂电池的吗?

网友:
前几天刚在某创撸券买了日本三佐的鼠标微动,没几天罗技鼠标右键不灵了,连夜更换,把左右微动全换掉,真是庆幸,不然的话,手头上没有备用鼠标,麻烦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