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闲鱼交易自提A4-5000主机一个,问题来了,这个型号的CPU不支持XP 了怎么办

楼主(2024-09-18):
奇怪这个地方像是将电容给拆了,但是反面焊点没有上过锡。

自提地点。

闲鱼交易自提A4-5000主机一个,
这里自提,没有硬盘。。。
问题来了,这个型号的CPU不支持XP 了怎么办

用PE U盘启动, 03PE 会死机
07PE 可以正常进入

用装了XP 的硬盘启动,
会蓝屏,更改了硬盘模式 为 IDE , ACHI 都会蓝屏。

网友:
xp有什么好的,win10美滋滋

网友:
你想那它干啥用,必须装XP吗?

网友:
能开机已不错了

网友:
用ahci模式装的用ide模式启动就会蓝屏重启

网友:
不支持XP就不用它不就行了,如果要用就买个支持XP的主机

网友:
轿车不能拉砖也不能拉沙子,可以挂个拖斗

网友A:
A4-5000只有品牌机坑货才有,说是4核,慢的一塌糊涂。这台机器最值钱的就是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4-5000只有品牌机坑货才有,说是4核,慢的一塌糊涂。这台机器最值钱的就是电源了 ...

可能是机箱最值钱

网友:
如果XP都安装不了,可能板子只能支持WIN 98

网友:
机箱不错,板子拆出来扔掉就好,

网友:
自己买就应该买兼容的,配件方便更换,买这种不知道图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A4-5000只有品牌机坑货才有,说是4核,慢的一塌糊涂。这台机器最值钱的就是电源了 ...

我还以为是那个散热风扇呢。

楼主:
这个u是支持xp的,问题应该是得重新克隆装了,跑分有1200,上网办公打字是没问题的,

楼主:
用个小固态嗖嗖的

楼主:
懂的就知道值钱的是电源了,机箱也可以,标准的itx机箱,可以上81的主板4代u

网友:
xp用固态坏的速度也是嗖嗖的

网友:
这古董U应该是支持xp的,实话说这机器不值50,性能太差了,2020年的时候,公司买了4台这种主机,然后办公都嫌弃,

网友:
这玩意功耗最大能到多少来着,  好几年以前也经手过一个a10-4600m迷你主机,一个巴掌大,12v18a的电源偶尔不定时掉电,系统日志啥都没有。电源有啸叫,后面丢了,按道理也不至于带不动这玩意。  转手给下家也跟他说了掉电问题,后面没听他说过。 一直是心中的未解之谜。

网友:
有光驱的怎么会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