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漏电断路器测试电阻炸了

楼主(2024-09-18):
买了个新的换上了,拆开看电路板跟互感器,吸铁好的,电阻炸了,换电阻不知道还能备用吗

网友:
锈成这样,下岗吧。该跳时候如果没及时跳,那可损失不小。

网友:
电子电路部分是漏电检测和脱扣线路,如果更换电阻以后检测没有问题的话还是能继续使用的

网友:
安全问题,时间也用了很久了,换机的吧

网友:
有恐怖、、、、鸟。

网友:
修复后全面测试,没问题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单位用的,还是换新妥当!

网友:
安全产品,还是换新吧。

网友:
谨慎再谨慎
为什么会烧成这样

网友:
安全无小事,

网友:
能换就换掉吧,得不偿失

网友:
这个拆下来能换好几个脸盆

网友:
大哥,命还是挺值钱的吧,这种使用环境,换新的,换好的

网友:
就是更换电阻后,能正常使用,但动作机构锈迹斑斑,最好是拆解除锈后做好防锈再投入使用,以防动作机构锈死失效,安全起见还是换新为好

网友:
测试按钮触片烧断了?有点可怕!!换新一个触片看看咋样?
这种模式的断路器太粗糙了,跟现在流行的天壤之别,只能将就用了。

网友:
电阻炸了说明漏保没有动作或者没有及时脱扣,存在问题,正常应该在0.2秒内脱扣,否则就是不合格!

楼主:
这种透明的是不是不怎么好,用剩余电流保护器咋样

网友:
锈的挺厉害最好换新的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