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C:\Users\用户名\AppData\Roaming里面的文件夹Local Roaming可以删除吗?

楼主(2024-09-18):
win10下是这样的  C:\用户\(用户名)\AppData\Roaming里面的文件

C:\Users\用户名\AppData\Roaming里面的文件

很多人发现电脑中C:\Users\用户名\AppData 占据了很大的空间,那么可以将其删除吗?下面为大家详细介绍相关知识!
尽量不要删除,这里边存放的是软件运行时和结束后的数据和配置文件,如果删了,会导致软件不正常或者出错的

C:\Users\用户名\AppData里面一般有三个文件夹,分别是Local,LocalLow,Roaming,

简单地来说,都是用来存放软件的配置文件和临时文件的,里面有很多以软件名称或软件公司命名的文件夹,理论上都可以删除。

例如,

如果安装了Photoshop CS4,在AppData搜索Adobe,将搜到的文件和文件夹全部删除,

然后启动Photoshop,已删除的文件又会重新生成,但体积变小。

删除文件 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因为AppData同时存放了用户帐户的配置文件。

随着系统使用时间的增加和安装软件的增多,AppData占用的空间会越来越大。

有 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安全删除AppData整个文件夹,就是删除帐户!

更换用户帐户有一个好处是可以“重置”系统,减少垃圾文件,但也会带来不少麻 烦,系统好像回到了新安装的状态,某些软件需要重新激活,极个别软件需要重新安装。

附:其中三个文件夹的作用,里面的文件可以随心所欲地删除。

C:\Users\用户名\AppData\Local\Temp里面是临时文件。
C:\Users\用户名\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里面是IE缓存文件(默认是隐藏的)。
C:\Users\用户名\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History里面是浏览器历史记录(默认是隐藏的)。

想要删除C:\Users\用户名\AppData 中文件的朋友快去试试吧!

以下引入vectorX博主

Appdata下有三个子文件夹local,locallow和roaming。

1、当解压缩包时如果不指定路径,系统就把压缩包解到local\temp文件夹下,存放了一些解压文件,安装软件时就从这里调取数据特别是一些制图软件,体积非常大,占用很多空间。
2、locallow是用来存放共享数据,这两个文件夹下的文件就用优化大师清理,一般都可以清理无用的文件。
3、roaming文件夹也是存放一些使用程序后产生的数据文件,如 空间听音乐,登入 的号码等而缓存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优化大师是清理不掉的,可以打开roaming文件夹里的文件全选定点击删除,删除不掉的就选择跳过,不过当你再使用程序时,这个文件夹又开始膨胀,又会缓存数

楼主:
appdata =>C:\Users\用户名\AppData
%appdata%=>C:\Users\用户名\AppData\Roaming
%localappdata%=>C:\Users\用户名\AppData\Local
%localappdata%=>C:\Users\用户名\AppData\Local

  • %appdata%表示windows的应用程序数据存储路径:C:\Users\用户名\AppData\Roaming
2. AppData 中的本地文件夹是什么?
Local文件夹主要包含与安装程序相关的文件夹。其中包含的数据 ( %localappdata%) 无法随您的用户配置文件一起移动,因为它特定于 PC,因此太大而无法与服务器同步。例如,Internet Explorer 临时文件存储在Internet 临时文件或Cookies 文件夹下。此外,还有一个 Microsoft 文件夹,您可以在其中找到 Windows 活动的历史记录。
3. AppData 中的 LocalLow 文件夹是什么?
此 LocalLow 文件夹包含无法移动的数据。此外,它还具有较低级别的访问权限。例如,如果您在受保护或安全模式下运行 Web 浏览器,则应用程序将仅访问 LocalLow 文件夹中的数据。此外,LocalLow 文件夹不会在第二台计算机上创建。因此,访问 LocalLow 文件夹的任何应用程序都可能失败。
4. AppData 中的 Roaming 文件夹是什么?
Roaming 文件夹是一种可以轻松与服务器同步的文件夹。它的数据可以随着用户的个人资料从 PC 移动到 PC — 就像当您在域中时,您可以轻松登录到任何计算机并访问其收藏夹、文档等。例如,如果您登录到域中的另一台 PC,您的网络浏览器收藏夹或书签将可用。这是公司中漫游配置文件的主要优势之一。用户配置文件数据(复制到服务器),自定义数据始终可用,无论员工使用任何系统。

5. 我可以删除 AppData LocalLow、Roaming 或 Local 文件夹中的所有内容吗?
您可以删除它们,但您可能会丢失程序设置。由于它们是受系统保护的文件夹,您可能需要启动到安全模式才能删除它们。
简而言之:
ProgramData文件夹包含非用户特定的全局应用程序数据,并且可供计算机上的所有用户使用。任何全局数据都放在这里。
AppData文件夹包含用户特定的首选项和配置文件配置,并进一步分为三个子文件夹
漫游文件夹包含可以随用户配置文件从计算机移动到计算机的数据
本地文件夹包含无法随您的用户配置文件移动的数据。
LocalLow文件夹包括低级访问数据,例如。在受保护模式下运行时浏览器的临时文件。
6. C:\Windows\SystemApps是一个重要的系统文件夹,存放一些系统需要的动态链接库和驱动程序
7. C:\ProgramData系统用户共享目录。XP系统的共享目录是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从Vista开始,共享目录变为ProgramData。当用户进入C:\Users\All Users时,系统自动进入ProgramData目录。

8. C:\Users[username]\Documents某些软件(尤其是游戏),选择把软件配置信息存放在Documents下,便于用户找到使用它们(例如软件截图、音视频文件等)

9. Common Files是公有文件夹的意思,里面的文件以.dll居多,就是我们常说的动态连接库,也叫模块文件!简单来说就是不用启动某一软件,但是可以调用他的一个功能模块文件来实现特定功能.是不能删除的!是NT系统下的重要文件夹

10. system32是Windows 操作系统的系统文件夹,是操作系统的神经中枢,文件夹中包含了大量的用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文件。system32文件夹里主要用于存储 DLL 文件,控制面板小程序(.CPL), 设备驱动 (.drv),帮助文件 (.hlp 和 .cnt), MS-DOS 工具 (.com),语言支持文件 (.nls),屏幕保护 (.scr),安装信息文件 (.inf),以及其它用于支持、配置、或操作的文件。
11. Syswow64(Windows-on-Windows 64-bit)是一个Windows操作系统的子系统, 能够运行32-bit 应用 windows操作系统程序, 并且在所有的64-bit 版本的windows上都存在,包括:Windows 2000 Limited Edition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x64 Edition,and IA-64 64-bit版本的Windows Server 2003 64-bit版本的Windows Vista 64-bit版本的Windows Server 2008 64-bit版本的Windows 7在Windows server 2008 R2上,这是一个可选组件。WoW64被设计用来处理许多在32-bit Windows 和64-bit Windows 之间的不同, 尤其是在Windows自身的结构变化上的不同。可以负责任的说syswow64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夹,你的64位win7旗舰版能运行32位的软件全靠它。

参考:

网友:
不能删除吧

网友:
临时文件可以删除其他尽量不要删除,需要区分是不是卸载软件以后的残留,如果是残留文件是可以删除的

网友:
放心大胆的删,有必要的软件打开时会自动重新创建

网友:
检查一下再考虑删除吧,C盘几百G也不在意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