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搭棚一个VFD小时钟

楼主(2024-09-18):
从柜子里找到一个VFD的时钟屏,放置多年,最近闲着无事,做一个搭棚时钟练练手

这个屏是从一个坏的车载时钟上拆的,很多年了
话不多说,直接开干,一顿操作后,基本成了

基本完成体  正面

背面,底下焊了一个LED便于调试,临时焊4根线出来调试程序

左侧, 单片机PWM生成脉冲,电感升压到12V提供屏高压

右侧, 最底下是单片机STC12C5608+R8025AC时钟
调试阶段,备用电池还没装,底部这里的空间用于放置时钟电池

上电发现有几个地方虚焊,还少了几根线,花了一晚上找问题,终于亮了

手机拍不出效果,实际比照片好看

总结: 空间狭窄不好操作,焊接质量不太好,焊点不好看
另外电阻长短没有完全对齐,看来搭棚还是非常需要手艺,还得继续练呀~~~

====THE END======
谢谢观赏

网友:
这个很牛B了哈

网友:
好复杂,好牛啤!

网友A:
我靠,这个牛B了。有个公众号,看别人搭棚做出的卫星形状的温度计,用太阳能供电的,太漂亮了。

网友:
搭出来了一件艺术品,看起来不错,关键是性能如何呀。

网友:
第一步能点亮就基本成功了,接下去是准时,搭棚的美观性,需要有点艺术细胞

网友:
打个PCB板吧,简单

网友:
这么复杂还能搭棚  牛13啊

网友:
VFD
玩玩可以,不适合电池供电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这个牛B了。有个公众号,看别人搭棚做出的卫星形状的温度计,用太阳能供电的,太漂亮了。 ...

我也是看到了那个,他做的很漂亮
还有就是闲鱼上有人做了辉光管的搭棚,也很好看,那个就是我的终极目标,先用这个练手

网友:
需要真正的技术,还是搭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看到了那个,他做的很漂亮
还有就是闲鱼上有人做了辉光管的搭棚,也很好看,那个就是我的终极目标,先 ...

佩服佩服。做的已经很好了。

网友:
高手,好多年前的BOE,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BOE,8025肯定比一般的时钟精准了,耗电是个问题

网友:
有个类似的拆车件在用,唯一遗憾的是不是24小时制

网友:
搭棚,这个牛了。这个屏好漂亮!

网友:
功能测试ok后可以把元件拆下来重新捋直了重新再焊接好,之后买个亚克力罩子罩上

网友:
好看,但费电吧

网友:
记得用一块芯片就能驱动VFD了,也不用那么多电阻了,会更简单和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