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移动的光猫((g-140w-c)怎么改成路由器使用。

楼主(2024-09-18):
手里现有一个G-140W-C的移动光猫,想要他单独的作为二级路由器使用,但是现在四个网线插口全都是lan口没有wan口,之前我插上网线试了一下不能用,然后在网上搜到通过刷开源系统自由更改接口类型的案例,但是我上openwrt网站没有找到这个设备型号的固件,还请各位大神教一下应该怎么弄。

农村的老人使用,想着前后两户用网线连过去接上路由直接使用,用这个光猫改也是想要旧物再利用减少成本。直接把原位置的路由器调大功率我也试过,因为离得比较远而且两道砖墙挡着,只有差不多正对窗户的一片区域有信号。

图片一是我拍的光猫,
二是现在的住宅等情况画了一个草图大家凑合看一下,目标就是把南边黄圈的范围覆盖信号就行

楼主:
这两天还在网上看到了光猫棒这东西,
能不能从上一级的出口端插上光猫棒,然后用光纤拉过去插在这个的光口上使用?可行性如何,可行的话是只需要设置一下还是也是要刷固件?

网友:
光猫改光+电交换机?
你这个型号俺不知道。
华为的改为华为界面,把上行协议设置为dhcp,lan口不要打勾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天还在网上看到了光猫棒这东西,
能不能从上一级的出口端插上光猫棒,然后用光纤拉过去插在这个的光口 ...

不一定用光猫棒,就直接上光模块就可以。

网友B:
关闭DHCP,网线直连,作交换机用

网友C:
只能当AP使用吧,也就是上级路由器的LAN口这个接光猫任意一个网口当一个AP使用

网友D:
估计要改很多东西

网友:
这个好像没找到过 相关的改法。

网友E:
这玩意入口是光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当AP使用吧,也就是上级路由器的LAN口这个接光猫任意一个网口当一个AP使用 ...

我就是想让他当ap用,但是这个光猫也是只有lan口没有wan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入口是光纤。

b站上看到过一个用潘多拉固件改路由器的接口类型的wan口和lan口在后台可以随意设置,但是搜光猫的刷机固件的话都是搜出来移动改联通这样类型的内容,所以来问问这东西能不能刷,或者怎么才能单纯当做ap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用光猫棒,就直接上光模块就可以。

那么从光猫出来的信号再输入另一个光猫里面他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要改很多东西

主要是相关的内容我也没有搜到啊,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想法他过于奇特了。

网友:
别想开发运营商光猫 运营商光猫如果能再利用 那还能卖50一个吗

网友:
入口是光纤

网友:
关掉DHCP直接接lan口就行了?

网友:
当AP来用应该不用wan口,像楼上所说关掉DHCP就可以了吧

网友:
楼上说对了,你就当是一个无线的交换机用,试一下把DHCP关了,随便插哪个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闭DHCP,网线直连,作交换机用

除此之外,还删除了几个东西。是跟着B站的一个教程弄的,已经可以达到我想要的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当AP使用吧,也就是上级路由器的LAN口这个接光猫任意一个网口当一个AP使用 ...

我一楼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大致就是这样,不过要进后台改几个东西,刚刚已经弄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