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65W充电头拆解

楼主(2024-09-18):
去年买的的65w杂牌充电器,今天突然坏了,C口无输出,于是强拆,type-c口是一个9pin的ip2723的协议小板,本人不会维修,把拆解图放出,供大家参考

网友A:
看着做工还不错,用料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做工还不错,用料还行。

拼夕夕30多的那个

网友:
做工还行,这么多电容,这么大的散热片,有保险,有滤波电感,还是同步整流的

网友:
一般容易坏保险、整流桥、开关管、和主输出小板上的同步整流mos管

网友:
设计够古老的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做工不错,用料好。

网友B:
电源芯片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这个typec小板划线这里都是短路,是不是小板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芯片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哪个是?

楼主:
2个绿色电容中间是个锴威特n沟道CSN10N9P5B场效应管,散热片上的是符号为wg的开关管,具体型号看不到,交流部分有个MB30M的整流桥,中间方块有个特锐祥科技的Y1102M的交流耦合电容,交流输入线旁边是个or1009的耦合电容,直流部分typec小板旁边是sp1081f降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芯片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协议芯片有个WG-EN07V3,查不到数据,是这个吗?共8个脚,7个脚都焊在一起了

网友:
小作坊出的三无产品,估计EMC/EMI都过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typec小板划线这里都是短路,是不是小板烧了

小板已拆,小板并未短路,测试主板还是短路状态,A口可正常输出5V电压,无法输出12V

网友:
看看这种类型的充电器成本主要在什么部件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typec小板划线这里都是短路,是不是小板烧了

这里短路就好修了,99%是这块输出小板上的输小贴片电容短路了,我前断时间刚修了,症状就是无输出,输出小板短路,你在小板找离这个焊排近的小贴片电容一个个的拆,看拆到那一颗不短路了就是那一颗坏了。

网友:
这个电源也可以的

网友:
不管小作仿,大作仿只要实用就行。

网友:
现在的冲电头假的太多里面有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