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推荐一款我用了十几年的杏雨梨云WINPE

楼主(2024-09-18):
杏花梨云PE我用了10多年了,我在单位维护着20多条光缆的局域网以及下挂的各类计算机设备,不管在单位维护计算机设备和给朋友装机一直用此pe,使用效果确实不错,推荐各位朋友使用。如不想使用了运行安装软件,选“卸载并还原USB磁盘”即可将U盘还原。
使用说明及下载地址:https://www.xyboot.com/%E6%9D%8F ... %E7%A7%8B%E7%89%88/

我留存的各个版本有3屏多:

网友A:
不如wepe兼容性强

网友B:
主要看是不是纯净版,怕夹杂别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是不是纯净版,怕夹杂别的软件。

这个也一直用了很多年了。
有加料,但是有比较隐蔽的取消按钮。不熟悉的一不小心就会被设置推广首页。
不过作者已经标记出广告位置和关闭按钮了。

网友:
这个用过,确实不错

网友C:
有夹带的就算了,也别分享这一类,只用纯净版,有夹带的技术再吹上天都不用。

网友:
一直用的这个,免费版也可以手动去掉网址导航这样的对钩,不会像其他的pe根本看不到在哪就给锁定主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夹带的就算了,也别分享这一类,只用纯净版,有夹带的技术再吹上天都不用。
...

确实,天底下那么多好用没夹带的pe,没必要再搞个有夹带的

网友:
是的,有夹带的,不用
一直用微PE
挺良心的
后面自己找了个联网的,改下了下,加了远程工具,方便远程协助装系统

网友:
感谢分享,试一试

网友:
两个PE互补,一个优启通一个就是这个杏雨梨云,两个都用,各有优势!!

网友:
这个用过,有夹料,弃用,现在这个有否夹带?

网友:
这个迎着的挺好的。有夹带,因为知道夹带在哪里,所以也不那么重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夹带的就算了,也别分享这一类,只用纯净版,有夹带的技术再吹上天都不用。
...

微软的创建介质工具做启动盘,系统会安装失败。现在都只能用微PE了吗?

网友:
一直用电脑罐头的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wepe兼容性强

看看我在另一个帖子中的回复:
同行推荐使用微pe,说是纯净无病毒,我使用了好几种软件检查还是有病毒,包括单位强制使用的office  scan。重新做回杏花梨云不能进行写入,只能当普通U盘使用。后来试过了不同的pe,最后只有大白菜能写入。差点害的我浪费了一个380元的朗科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软的创建介质工具做启动盘,系统会安装失败。现在都只能用微PE了吗?

同行推荐使用微pe,说是纯净无病毒,我使用了好几种软件检查还是有病毒,包括单位强制使用的office  scan。重新做回杏花梨云不能进行写入,只能当普通U盘使用。后来试过了不同的pe,最后只有大白菜能写入。差点害的我浪费了一个380元的朗科U盘。

上述U盘用大白菜成功后,没再做回杏花梨云,怕是再失败那我的朗科U盘只能当普通盘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夹带的就算了,也别分享这一类,只用纯净版,有夹带的技术再吹上天都不用。
...

至于夹带,任何软件都有,有的是纯流氓会不知不觉的就给你装上。

有的人在安装软件时,啥都不看一路狂点下一步,不中招那才怪你。

我安装软件都是根据提示小心的安装,只有这样才不中招。当然了纯流氓软件即便这样也是会中招的。

杏花梨云我一直用的是前两年的版本,安装过程中确实有推广安装选项,具体是那步忘记了。请看五楼:“汪洋中的船”的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于夹带,任何软件都有,有的是纯流氓会不知不觉的就给你装上。

有的人在安装软件时,啥都不看一路狂点 ...

但是我用的都是随便点也不担心多出来莫名其妙的东西,基本上也是注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