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改可调风扇启动后掉电压怎么解决??

楼主(2024-09-18):
我改了一个明纬494可调电源,设定电压20v带载汽车灯泡窜连两个12v灯泡,风扇未启动电压20v,电流1.07a,正常点亮,当风扇启动后,电压掉到几伏,然后随着风扇工作电压停留在12.4v,为何不恢复到预设20v呢?如果给电瓶车充电,预设56v,风扇启动后,掉电压就无法给电瓶充电,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啥原因掉电压,解决方法是什么???谢谢!!!断电后在通电,电压又恢复到20v.如果不断电,风扇启动后怎么自动恢复到预设的20v电压??断了一次电,在上电就恢复到20v电压

网友:
是不是辅助电源问题

网友:
辅助电源供电不稳吧?

网友:
很明显是风扇运转造成494供电不足,知道原因了,楼主应该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该风扇是指机内散热风扇还是外接风扇?负荷重了肯定要掉电,此时电流计量没有变化吗?

网友:
如果风扇电路没有改动,限流值又恰好在临界值附近,风扇工作时会造成电流增大,反馈电压升高,电源进入恒流降压状态。调大电流试试。若不是可改动风扇供电电路。

网友:
减小负载试试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指点,问题已解决,我把辅电加了隔离二极管,二极管负极接d15负极,二极管正极多手固定一下,加号焊好像是c40的正极了,风扇启动电压掉到几伏,把焊点去除,直接接在d15负极,问题解决,感谢你们大家的热心指点,谢谢,一个退休啥也不懂,又爱动手的老头

网友A:
抖音上有很多关于明纬494电源的改装视频,多搜一下估计会有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音上有很多关于明纬494电源的改装视频,多搜一下估计会有解决办法

谢谢指点!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