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怵目惊心的中压盘燃烧事件

楼主(2024-09-18):
      2017年4月3日,某项目固体储运配电室在检修三天后,配电室内一变压器出线柜二次仪表室着火。
      业主方在3月30号早上6:00全厂停电,进项全厂电力检修,并与次日5:00左右恢复送电。
      4月3日,值班人员在仪表机柜间闻到烟味,四处查看,发现中压室向外冒烟,于是紧急召集供电队人员开门,查找原因。发现一变压器出线柜二次仪表室已经烧毁,内部器件均已成灰烬。
    情况分析:
1、管理制度不完善,配电室巡检制度不能落实,如果保证每2个小时巡检一遍,柜内器件不至于烧成灰烬这个程度;
2、配套设施不运行,室内有烟感报警器,但不动作,没报警;
3、设计原因,柜内仪表室内设计有二次回路断线报警装置,报警出口应接入合闸回路或跳闸回路,当二次线有问题时(CT断线和PT短路是最大隐患),该回路的真空断路器不能合闸或立即跳闸。而实际报警出口闲置没用,只有装置上一个二极管指示灯作为报警指示。在进行事故处理时,断路器还在合闸位置;
4、设计原因,该中压所没有五防设计,没有后台设计,没有任何远程通讯。
5、柜内二次线,不是阻燃性质,否则当一个器件起火时,火焰不会在仪表室内蔓延。

网友:
这不带全部重新做?  或者整改加装自动灭火和报警装置?

网友A:
高压的事怕怕

网友:
防患于未然

网友B:
这种配电室着火基本上不好救,但因为柜间是厚铁皮档着,也很少串柜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配电室着火基本上不好救,但因为柜间是厚铁皮档着,也很少串柜着火

见过韩国人工厂的消防设施,在宁波LG工厂,配电室顶部布满氮气喷头,一旦火灾来临,氮气直接喷下。我还问他们管理的,如果有人在,不把人员也闷死?他们说即使有火灾报警,也不会立即喷氮,要通过视频或人员到场观察以后,才会人为控制喷氮。

网友C:
外行领导内行造成的后果
看事故报告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行领导内行造成的后果
看事故报告就知道

一般新建的大型化工厂,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问题,人员配置不合理,管理不完善等等。

网友:
配套保护措施不到位

网友:
高压一般不是炸火花吗

网友:
还好, 仅烧一个箱子。

网友:
安全无小事,学习了。

网友:
不能有侥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的事怕怕

烧的仪表仓里面没有高压。

网友:
好了。承接方有活干了。。

网友:
在安全问题上,所有可能的预防措施都配置好绝不为过。
就怕当事人无畏,领导者无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配电室着火基本上不好救,但因为柜间是厚铁皮档着,也很少串柜着火

主要还不敢贸然打开,太危险了,很不好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