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试了一下角磨机植绒砂子磨盘

楼主(2024-09-18):
试了一下角磨机植绒砂子磨盘原来怕它会越磨越松,先将磨盘用手电钻打磨砧板,这个当心解决了,结果就是不会松动,一般的电钻,角磨机,厨房换气扇电机都是逆时针旋转的。故如果安装在角磨机上也不会松动。

网友:
这是打算给案板抛光么?

网友:
整个磨石手动磨

网友:
这表达能力,一头雾水

网友:
打磨效果怎么样?

网友:
好像效果不行啊

网友:
手电钻转速会不会低了点?

网友:
不知效果怎样呀?!!!

网友:
比较难把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