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合误差啥意思啊

楼主(2024-09-18):
原始数据

飞向狙杀给的程序,输入数据,看着肯定是直线啊

下面就看不懂了,拟合误差什么意思,和线性度又是什么关系呢,线性度99.99999,应该没这么高吧

网友A:
拟合误差:在历史时期测得的实际值(即历史观察值)与模型计算值的离差。拟合误差为选择合理的预测模型或调整预测值提供依据。 预测误差:在未来某一时刻(如t2)所测得的事先预测值与未来的实际发生值的离差。预测误差主要用于分析误差产生的原因,为今后改进预测工作提供依据。

拟合误差计算公式是用来衡量拟合数据的一种方法,也称为拟合度或拟合优度。它通常用来测量拟合曲线与原始数据之间的差异,以评估拟合曲线的准确性。

假设有n个观测值{x1, x2, ... , xn},对应的真实值为{y1, y2, ... , yn},而拟合数据的拟合值为{ŷ1, ŷ2, ... , ŷn},则拟合误差可以用下式表示:

拟合误差 = ∑(yi-ŷi)^2 / n

其中yi为真实值,ŷi为拟合值,n为样本数量。

来自度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拟合误差:在历史时期测得的实际值(即历史观察值)与模型计算值的离差。拟合误差为选择合理的预测模型或调整 ...

哈哈,这个我看不懂,太专业了

网友B:
你这都是有线性的为什么要拟合?我见过非线性拟合,用单片机实现,而你这情况是线性,按照数学你只用知道了K值就能算出这条线上任何X值对应的Y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都是有线性的为什么要拟合?我见过非线性拟合,用单片机实现,而你这情况是线性,按照数学你只用知道了 ...

我没要拟合,我是想看看线性度怎么样

网友C:
以前玩过,时间有点久了,大致说一下,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比如说一个可调电源,输入是电压期望值,输出是实际值。
理想情况下,二者肯定肯定是线性关系。
实际上各种因素导致二者不是线性关系,而是一条曲线。
为了研究输入与输出之间的真实关系,可以采集实际输出若干个点,用一个确定的表达式逼近实际输出,即拟合。比如用y= ax+ b,y=ax^2+ bx+c等等,阶数越高逼近效果越好。逼近值与实际值之差就是拟合误差。

不保证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玩过,时间有点久了,大致说一下,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比如说一个可调电源,输入是电压期望值,输出 ...

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不是要公式,我只是看看偏离度,别太大就行

网友:
实际值通过调整向线性靠近,但始终有偏离,这个偏离就是拟合误差

楼主:
有点看懂了,它给出了一个拟合公式来拟合数据2,根据这个公式算出来的数据和预期数据的拟合度是99.999999,哈哈可惜我不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