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拯救一个进水报废的Mikrotik RB750GR3路由器

楼主(2024-09-18):
放假了,刚好有时间,准备来拯救一个,掉件进水报废的Mikrotik- RB750GR3路由器
通电无任何反映,看来问题点 很多

底板还好,进过水一些不零件已经氧化损坏

9576GM 电路 旁边的 稳压管 分压电阻 BJT三极管
管脚已经 腐蚀氧化

手上没有零件,只能括骨疗伤了,用小刀刮铜引脚

9576GM 通断由 这几个管子 电阻组成电路控制

FR9888也损坏了,换回原厂LSP5523,查这资料
这两个管子参数有点区别

DC-DC(LDO)芯片中,缺失,用SGM2036/RS3236
代换即可,注意,芯片要反转过来 焊接

更换降压芯片时 需要 更换分压电阻

R1电阻实际值比计算的 要小一些,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实验,以免电压过高

至此 主要供电已经修复,一些电容已经换掉,主板可以开机启动,但是网卡指示灯不亮

不亮灯,网口检测不到,供电 电阻缺失

3.3V 1.2V 供电电阻,4.7K 24K ,0201 电阻22欧

网卡正常识别工作,网口3 不能识别千M,只认100M同,其它正常识别1000M,怀疑是芯片故障

检测1.0V内阻 50偏小,正常是60多,电流也偏大,
正常开机后0.2A,芯片温度也较高,网口设为千M
接多条网线 机器会当机,设为100M速率 正常,想要完美解决 只能换掉MT7621AT主控芯片。。。

维修结束,欢迎讨论,谢谢。

网友:
这个路由听说很高端的
俺前一段卖掉了两台竟斗云据说就是改成这个牌子的某个型号的路由器
一百出头买的,吃灰了几年,一百又卖了

网友:
这技术是杠杠的

网友:
这种进水电器故障,修起来比较费工夫。

网友:
高手啊,这也能修好,真是技术+耐心+仔细。佩服。

网友:
我只能默默的佩服一下。

网友:
修这个,这样修,还是很需要知识和技术的

网友:
高手,但是百兆好像比较的不行哈。

网友:
腐蚀飞线太费眼力了

网友:
这牌子的路由器可不便宜

网友:
这路由是相当的贵。

网友:
竟然没有无线网络

网友:
来壶好酒犒赏一下

网友:
有一个,HAP AC LITE的型号,不知道是否千兆的,看咸鱼不便宜,可惜自己不会设置,都是英语的

网友:
这个技术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