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气弹簧不陌生吧?以前拆的,故地重游竟然还在

楼主(2024-09-18):
以前干活的地方,人家送我一根坏的气弹簧,知道咱好奇心重,拆了看看有啥稀罕。

事先声明,这玩意儿是坏的!坏的!坏的!重要的事先来三遍,这个很重要,据说没坏的内部有高压,不能对其随便,对其随便容易被打!!!!
既然是坏的气弹簧,好拆,上车床,开后门,车掉尾部端盖。剩下的就是朝外捅,芯轴就就出来了,带活塞的,活塞上有密封圈。

东西就这么点零碎,拆完了就完了。至于工作原理嘛,据说是充入高压气体后,活塞两端面积不同,就会产生压力差,于是就有了顶劲儿??太高深莫测,蛤蟆跳井,不懂不懂啊,管他呢,咱会用就行。
拆完了,剩下的残骸能干点啥?做甩棍行不行?貌似不太硬,再说了,打谁去?赔不起赔不起,算了算了,扔一边去吧。

网友:
这玩意要求是密封要好。

网友A:
缺席活塞杆与桶口的重点密封圈照片啦~此密封圈是关键呢~只有此密封良好,里面的压缩气体才因为推出活塞杆而膨胀体积,进而有了“空气弹簧”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席活塞杆与桶口的重点密封圈照片啦~此密封圈是关键呢~只有此密封良好,里面的压缩气体才因为推出活塞杆而 ...

明天双手奉上

网友B:
十年八年都不会漏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十年八年都不会漏气?

正常不会,但质量不过关的座椅升降会爆你菊花

网友:
要是漏气还好吧,没什么危险

网友:
要求是密封要好

网友:
有两根类似的,杆用劲能压进去,放手然后自动伸出,以为里面就是一根弹簧呢

网友:
学习新知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常不会,但质量不过关的座椅升降会爆你菊花

就怕不止这样,会从下面进去,上面出来。

网友:
还有利用价值吗

网友:
这样的结构时间长了漏气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正常不会,但质量不过关的座椅升降会爆你菊花

有报道说座椅气弹簧杆伤人导致子宫被切除,但是那不是气弹杆的问题,而是豆腐渣坐板被穿透发生的事故,不是有塑料餐凳碎掉导致食客残疾的案例吗?那塑料凳子上没有气弹装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怕不止这样,会从下面进去,上面出来。

一步到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报道说座椅气弹簧杆伤人导致子宫被切除,但是那不是气弹杆的问题,而是豆腐渣坐板被穿透发生的事故,不 ...

座椅汽杆是细那边(实芯丝杆)向下,粗那边(储汽杆)向屁股,粗那边是空芯的,向上还是锥型,顶部是一个升降的开关,爆菊的功臣也是从这开关处出发,而你所说的豆腐渣坐板躺着中枪,要说它质量很好说不上,但1厘米厚度你坐上去几百斤人也没问题。

网友:
气弹簧看似简单,其原理就是没有搞明白,有老师能给予指点吗?

网友:
做个打气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