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忙看看这几个炸掉的贴片电阻是啥型号

楼主(2024-09-18):
电动车充电器电路板上的,烧坏了好几个贴片电阻,已经看不清了,其他的东西也应该坏了,但是这几个贴片电阻是啥型号不太清楚,有朋友能告知吗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电路图对比一下

网友:
都不知道啥牌子充电器,上个全图

网友:
只能找同样产品或者分析原理了吧

网友:
大概率只能找同款看了

网友:
找一电动车个充电器电路图参照一下,电源初级都差不多,基本就是电源管栅极和源极接的电阻烧坏。

网友:
电源MOS管G极串的一般十几Ω,S极对地0.1~1Ω

网友A:
R4是向3842供电的电阻,尽量小点,鉴于上面残留有XR5字样,7.5欧好像太大,给个1.5欧吧,0欧也可以的。

R5是3842向MOS管发出驱动信号的电阻,也不能大,15欧左右。

R8是向3842的3脚反馈MOS管电流采样的信号的,给个1K就行。

R9是下拉3842 3脚电压的,不能小,给个10K吧。

还有就是,上述几个元件坏了,可以肯定的是MOS管坏了、MOS管S脚那个大个的电流采样电阻坏了。有可能坏掉需要排查的还有保险丝、整流桥、3842、3842的二次供电整流管、启动电阻、尖峰吸收电路、3842周边那几个看似没坏的103电阻。

还有就是,所有坏件都换掉后,最好先用18V+短接启动电阻的方法试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4是向3842供电的电阻,尽量小点,鉴于上面残留有XR5字样,7.5欧好像太大,给个1.5欧吧,0欧也可以的。

说的透彻,我建议楼主另外买个,想学习研究的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透彻,我建议楼主另外买个,想学习研究的除外

我这有两个一样的,但是都是那几个炸没了
我测量了3842和开关管也是坏了,这几个电阻肯定要换了,还有101 103的都要换。只是刚好家里有这两个拆出来一看居然是一样的,牌子不一样而已。里面的东西炸的也差不多一样,我也是醉了,我是想修了练练手而已,感谢各位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是向3842供电的电阻,尽量小点,鉴于上面残留有XR5字样,7.5欧好像太大,给个1.5欧吧,0欧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是向3842供电的电阻,尽量小点,鉴于上面残留有XR5字样,7.5欧好像太大,给个1.5欧吧,0欧也可以的。

你说的那些原件差不多都是坏的,测量了开关管和3842是坏了没错,这几个电阻,有101 103 150的,还有炸的看不清的,你说的那个短接测试的我正在学习,买的这些配件没到先看看大家怎么说。练手的,就是想把它修好。感谢回复

楼主:
下面是完整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