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博联智能插座电源故障修复

楼主(2024-09-18):
2块钱的电源模块更换上去就好使了。

网友A:
电源模块看着很小啊,参数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模块看着很小啊,参数是多少。

12V 1A???

二○二四年九月十八日

网友C:
模块是隔离的吗?如果非隔离,下次模块烧了会把插座的芯片一并带走吗?

网友D:
牛  居然还有这种模块卖的 我一个电车的慢充协议模块被雷p批了就这种模块  拆开变压器电源管理芯片还磨字了  原来有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 1A???

5v 700ma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块是隔离的吗?如果非隔离,下次模块烧了会把插座的芯片一并带走吗?

隔离的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  居然还有这种模块卖的 我一个电车的慢充协议模块被雷p批了就这种模块  拆开变压器电源管理芯片还磨字了 ...

你要相信淘宝什么都有

网友:
确实淘宝里啥都有,简直是万能的淘宝。

网友:
换的模块够便宜

网友:
楼主挺牛掰的。锲而不舍!

网友:
这个改得好

网友:
万能的隔壁马家,改的好

网友:
5楼同感于此

网友:
电源一般般

网友:
5v700ma给单片机小板供电倒是够了,这得打胶固定

网友:
确实一般的板

网友:
这个空间比较大,可以这样改,很多没空间的 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