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高人:有个机械键盘,上半部分的呼吸灯要么不亮,要么乱闪

楼主(2024-09-18):
朋友拿了个机械键盘来,说放置了一段时间,突然上部分的呼吸灯不亮,我以为某个LED烧了断路(这种灯珠应该是并联的吧?),捣鼓了一阵,灯亮是亮了,但是乱闪,不像下部分缓慢有规律的变化,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图二右下那个引腿多多的芯片是管PWM信号的吗?难道它出了问题??

网友:
sw1和2切换试一下,

网友:
一直觉得这玩意儿光污染,全灭才好

网友:
高人说:要么全亮,要么全灭

网友:
是不是有轻微漏电的地方

网友:
先更新固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