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研究R8025,用什么频率计品牌型号可以测量准确?

楼主(2024-09-18):
目标是测准年秒级。那就是1/365/24/60/60=0.00000003, 就是讲32.768xxxxX。看起来要求有点高。

网友A:
确定这个芯片能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B:
小数点后面6位,想更精确加钱就行
用R8025T改一个体育码表时钟

网友C:
话说,一年误差一秒,要求这种级别的晶振,8025估计没法胜任,玩8025的都是改改钟表类,一个月误差1秒完全能接受

网友:
你拿到的RX8025t多数误差在0.5秒/天,电能表里大量用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这个芯片能达到这个要求?

完全达不到

楼主:
不是,我是希望作为一个工程项目,有可能要从批量中挑选晶体。计算以后是32.768xxxxY  这个Y位是年/秒位,那我至少要多放一位到32.768xxxxYX。 这样可选的就没有几个型号了。 Agilent / HP 53131A 53181A, HP 5385A, Anritsu MF1601A, IWATSU 7205 可能是位数不够。 不知道哪个合适。

楼主:
研究了2天,就频率计的位数角度讲,只能是Agilent 53132A这样12位的才能满足秒/年的精度。但是,这个是完全忘记了测试探头的电容。因此可能需要考虑用进场探头(可能就是一个自己做多圈平面线圈)非接触 + 频谱仪,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数点后面6位,想更精确加钱就行
用R8025T改一个体育码表时钟

你改的年差多少了?

网友D:
如果频率计精度不够,可以自己升级时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030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频率计精度不够,可以自己升级时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0302-1-1.html ...

这个看了,不错。 但我考虑可能频率计的接入电容影响太大。要看看频谱仪+非接触线圈。

网友:
8025估计没法胜任,玩8025的都是改改钟表

网友:
8025只能说误差变小,想精准还是用网络时钟或电波钟。

网友E:
引用 楼主:
研究了2天,就频率计的位数角度讲,只能是Agilent 53132A这样12位的才能满足秒/年的精度。但是,这个是完全 ...

你还得考虑测量一年四季温度的差别吧?或者你自己模拟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还得考虑测量一年四季温度的差别吧?或者你自己模拟温度?

是的,对应到晶振8025的温漂。但这个看起来不重要。 因为我的目的是在8025一堆中挑选基础频率在当前室温下与32.768的差异。

网友(2024-12-08):
引用 楼主:
是的,对应到晶振8025的温漂。但这个看起来不重要。 因为我的目的是在8025一堆中挑选基础频率在当前室温 ...

晶振会随着时间老化,越走越快的。按我用3231的来看,第二年会快5秒。

网友:
没必要折麽折腾802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一年误差一秒,要求这种级别的晶振,8025估计没法胜任,玩8025的都是改改钟表类,一个月误差1秒完全 ...

冬天会变快夏天会变慢  我测试了一年误差快了2秒

网友:
要实现这种精度,可能只能在线联网gps之类的,或都diy原子钟

网友:
没有精确仪器,只要肯花时间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