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 加 3264点阵屏问题

楼主(2024-09-18):
如题  想做个表  然后遇到这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这个ptr是什么 在哪里找
还是有字幕错了
怎么弄啊

楼主:
开始验证程序,请稍后...
硬件型号:lzesp8266
平台库:D:\lingzhi_library\lingzhi-build\hardware\ESP\ESP8266

编译项目文件...
#####################################

编译软件库...
##In file included from D:\lingzhi_library\lingzhi-build\hardware\ESP\ESP8266/tools/sdk/libc/xtensa-lx106-elf/include/string.h:163:0,
                 from D:\lingzhi_library\lingzhi-build\hardware\ESP\ESP8266\cores\esp8266/Arduino.h:33,
                 from D:\lingzhi_library\lingzhi-build\libraries\Time-master\DateStrings.cpp:12:
D:\lingzhi_library\lingzhi-build\libraries\Time-master\DateStrings.cpp: In function 'char* monthStr(uint8_t)':
D:\lingzhi_library\lingzhi-build\hardware\ESP\ESP8266/tools/sdk/libc/xtensa-lx106-elf/include/sys/pgmspace.h:76:81: error: 'const void*' is not a pointer-to-object type
     #define pgm_read_ptr(addr)              (*reinterpret_cast<const void*>(addr))
                                                                                 ^
D:\lingzhi_library\lingzhi-build\hardware\ESP\ESP8266/tools/sdk/libc/xtensa-lx106-elf/include/sys/string.h:32:57: note: in definition of macro 'strcpy_P'
#define strcpy_P(dest, src)          strncpy_P((dest), (src), SIZE_IRRELEVANT)
                                                         ^
D:\lingzhi_library\lingzhi-build\libraries\Time-master\DateStrings.cpp:72:29: note: in expansion of macro 'pgm_read_ptr'
     strcpy_P(buffer, (PGM_P)pgm_read_ptr(&(monthNames_P[month])));
                             ^
D:\lingzhi_library\lingzhi-build\libraries\Time-master\DateStrings.cpp: In function 'char* dayStr(uint8_t)':
D:\lingzhi_library\lingzhi-build\hardware\ESP\ESP8266/tools/sdk/libc/xtensa-lx106-elf/include/sys/pgmspace.h:76:81: error: 'const void*' is not a pointer-to-object type
     #define pgm_read_ptr(addr)              (*reinterpret_cast<const void*>(addr))
                                                                                 ^
D:\lingzhi_library\lingzhi-build\hardware\ESP\ESP8266/tools/sdk/libc/xtensa-lx106-elf/include/sys/string.h:32:57: note: in definition of macro 'strcpy_P'
#define strcpy_P(dest, src)          strncpy_P((dest), (src), SIZE_IRRELEVANT)
                                                         ^
D:\lingzhi_library\lingzhi-build\libraries\Time-master\DateStrings.cpp:86:28: note: in expansion of macro 'pgm_read_ptr'
    strcpy_P(buffer, (PGM_P)pgm_read_ptr(&(dayNames_P[day])));
                            ^
exit status 1

程序有错误出现,请检查您的程序后重试

网友:
.ino   ,,,,还是建议使用arduino 的 ide编译

网友A:
8266做这个时钟用米斯琪最简单,如果需要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66做这个时钟用米斯琪最简单,如果需要可以找我

我做的是3264的  相当无语

网友B:
什么接口的屏?
我的3264红色屏可以用8266驱动,是hub08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接口的屏?
我的3264红色屏可以用8266驱动,是hub08接口的

对啊  08接口  我都把接口定义记住了

网友(2024-11-17):
复刻大佬的开源作品,简单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接口的屏?
我的3264红色屏可以用8266驱动,是hub08接口的

我也从一个旧设备上拆了一块16*64的屏,然后在某宝上用红包之后6块多买了块中航的LED控制卡,结果等收到后才发现,屏是08接口的,控制卡是12接口的
后来,又用了红包,要多多上7块多买了个单08两个12接口的忘记是啥牌子的控制卡,结果快递半路给我搞丢了,联系了商家,商家只愿意退款不愿意补发,所以这屏至今还没点亮

建议楼主如果只图显示时间或者静态文字的话,可以考虑这种直接用成品自带WIFI的LED控制卡的方案。